DELL 1545本本CPU没电压,供电芯片为ISL6266A

楼主(2011-03-30):
DELL 1545本本,客人拿时说机子有时可以开,但大多时候是开不了机。
开机上电,电流表跑到0.26A后掉电,拆机检查:3V,5V正常,内存和桥供电也正常,CPU没电压,供电芯片为ISL6266A。
查ISL6266A工作条件:Vin 19.5V,VDD/PVCC 5V,3V3 3.3V,VR_on没有电压,正常应为高电平。追踪VR_on,是由IO(wpce773laodg)直接供过来的。初步怀疑IO坏了,查IO工作条件:vcc ,avcc,vdd供电正常为3.3V,其他的就不知道怎么查,到底IO工作还要查哪几组信号?还有,VR_on信号可不可从南桥或内存供电部分接一个3.3V控制信号过来使用呢?
有哪位师傅可以指导一下呢?

修好了:在内存供电芯片PU1旁边PR6处补上一个2K的上拉电阻,RUNPWROK电压就上拉到3.3V,VR ON信号也就出来,CPU正常工作。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78487&page=2#pid3712873

网友:
CPU供电不只一个开启信号,所以给个VR ON解决不了问题
你除了查IO工作条件外,还需要查所有PG信号是否都正常给IO没,这是VR ON最基本前提,不要随便就怀疑IO

网友:
豆腐刀说得对,CPU供电不只一个开启信号.
我在内存供电芯片11脚pm_slp_S4#给VR ON飞了个3.3V控制信号,CPU也一样不工作
还是先查查IO工作条件先

网友:
IO的工作条件好像挺复杂的,很多组控制信号,都不知道哪组先哪组,应该怎么查呀

网友:
回复 网友A:

vr_on不是有个上啦电压吗,正常不

网友:
同意二楼的,建议好好查查,不要随便飞线免得扩大故障

网友:
一会我把IO的引脚图上传给大家看看,应该怎么查吧

网友:
以上是IO信号脚的图,IO的供电部分因为是正常所以没上图
IO旁边晶振两脚电压分别为1.03v和0.48V
大家帮忙看看,要查哪些信号脚??

网友:
你都说了有时能开机了,那就表示IO或者CPU供电的芯片没有坏,其实也不一定要找到IO的工作条件,先把IO的引脚脱一下,如果还是不行的话我就感觉不是IO的问题了,不过还是要佩服楼主那种钻研精神吧

网友:
IO加焊过了也不行呀
IO上的PM_SLP_S3#和PM_SLP_S4#两组信号,应该是南桥过来的吧,
经测量都是3.3V,应该正常吧,
至于其它组信号就不清楚其定义啦
希望大家知道的就帮忙看一下吧

网友:
还有两个新原进展:
1。给CPU供电IC的VR ON脚飞一个3.3V控制信号(PM_SLP_S4#),CPU供电没有出来,但是断开VR ON和IO的连线,CPU电压就出来了,电流跑到1.25,有两次跳变,但屏幕没有显示,不知道是何故?
2。此机有时能开,有时不能开,正常工作时,IO旁晶振电压分别为0.67V和0.48V,不正常时电压却为1.03和0.48V

网友:
PM-PWROK都查了吗?

网友:
PM-PWROK是什么信号来的?
能解释一下吗?
正常时测得3.3V,
现在机子又很正常了,没法测得它不正常时的电压。
等明天它不正常时测测,电压是多少吧

网友:
这机子很麻烦的,有时正常有时又不正常
正常时有时用一天也正常,
真是无法检修呀

网友:
楼主误解了我的意思,我的意思是让你在IO处 查VR ON产生的条件,也就是所有的CPU电压外的PG信号汇总是否正常给了IO,只有IO接到此信号后才会发出VRON
楼上兄弟说的查PM-PWROK是否正常也 是这个意思

网友:
不过依我看,RUNPWROK才是其它电压的PG汇总,IO收到后发PM-PWROK给南桥,发VR ON开CPU电压,CPU电压正常产生后,ISL6262发VGATE_PWRGD给IO和南桥,南桥内部对收到的两个PG信号进行 与 运算后,产生复位

网友(点评):
PG信号汇总——RUNPWROK电压为1.37V,算是偏低了,IO就不会工作,也就不会发VR ON开启CPU,是这样子的吗??

网友:
CPU电压出来前,你要保证其他大电感上的电压都出来了。比如显卡供电没有出来也是不行,得不到ALLPGOK电压的,IO就不能正确的通知南桥,象上面说的,那么有两种情况一种大的BGA芯片轻短,一种是供电IC或者对管有损坏。。这样的情况大多对管时好时坏为多

网友:
楼上的说得对,楼主先查下RUNPWROK及PM-PWROK是不是高电平,是的话,向芯片不良方面考虑,即然有时能开有时不能开,可能芯片不良,试着把影响的芯片更换试下

网友:
更正一下,可能PM_PWRGD在VGATE_PWRGD后产生,还是查RUNPWRGD信号

网友:
PM_PWRGD是总的电源好信号吗,VGATE_PWRGD为什么要去两个地方呢,

网友(点评):
前一个应该是EC通知南桥电源好信号,后面是系统里最后一个PG,这个EC和南桥都需要知道,EC要知道是为了监控,象有些机子CPU电压开启不了掉电就是因为EC没收到PG的结果,南桥要收到是为了发复位

网友:
等待最终结果呢,希望楼主能修好啊

网友:
豆腐刀说得很清楚,谢谢
我会按你说的再去检查一遍

网友:
但这机子很麻烦,今早反复开了好多次,都可以正常亮机,真是没法检测判断。
但是又发现一个新问题:IO的晶振两脚待机时电压分别1。85V和0.38V,开机后变为3.02V和0.35V,我觉得前脚电压可疑:第一,开机前开开机后电压变化较大,第二,前脚电压不管是待机还是开机后电压一直在较大波动,而后脚电压一直很稳定。不知是否正常??

网友(点评):
个人感觉IO没太大问题, 不然别的电压不会这么顺利产生,我觉得应该是有一组电压没有正常产生PG造成,所以不必纠结在晶振上

网友:
CPU的供电IC热不?先加焊,再换这个.

网友:
不关ICPU供电IC的事,芯片ISL6266也换过了,芯片不工作是因为缺VR_ON信号

网友:
我现在是怀疑IO晶振及其电容有问题,前一脚的电压变化异常

网友(点评):
估计你没波波,不然这很容易排除

网友:
还有个问题想请教一下大家:南桥到IO的信号只有S3和S4两组吗?还有没有别的??

网友:
南桥到IO和电压有关的应该就这两个,还有SM总线,
CPU供电中还有深度睡眠信号控制CPU电压,DPSLP?还有一个PSI#是与CPU电压有关,我知道的有这些,可能还有别的我不知道的

网友:
豆腐刀真是个又热心又有耐心的人,回答的很认真也很详细,在此先谢谢啦。
我是没有示波器,只能看看电压差。、
我一定要把它修好!!

网友:
我还得觉得IO晶振及其电容不良的可能性,求检测晶振好坏了方法,前提是不用示波器,因为我没有

网友:
把VR ON与IO的线割断,再飞一个控制信号给VR ON,CPU电压就出来了,但也不亮机,
说明CPU供电部分没有问题,
问题就在于产生VR ON信号的IO部分啦
这样推断正确吗??

网友:
今天等到机子不正常,测得:Runpwrok只有1.37V,正常时为3V.
其它的,Vgate_pwrgd和PM_pwrok均为0V,s3S4为3.3V,LID_close#为0V,KBC_PWRB为3.3V,3V5V pok为3.3V,AD_OH为0V,RSMRST#_KBC为3.3V....

网友(点评):
1.37是偏低了,但也属于高电平,我看这台电脑关键节点就在这

网友:
把CPU所有工作条件,还有给南北的信号都查明白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觉得RUNPWROK是关键的故障点,尽管它有1.37,看似是高电平,但这就得看IO认为它是否为高电平了,按照图纸分析,应该是产生这个信号的三个IC有一个输出PG电压偏低造成,可以分别脱开找是哪里的问题,还有一种方法不知是否可行,看这个图:

这里的PR6原本设计时是有的,后来给 太监 掉了,看了所有的RUNPWROK线路,这是唯一一个上拉电阻,是否可以补上一个电阻,增加负载能力,提高RUNPWROK电压。

网友:
看看是不是有地方虚焊了   我昨天遇到一个

网友:
按豆腐刀的说法,PG汇总信号Runpwrok只有1.37V,属于偏低,
于是分别检查辅助供电的三组PG信号,发现南桥的PG信号只有0.25V,内存的PG为1.43V,北桥的PG为0.6—1.28V之间变动。
从三组PG信号电压看来,南桥的PG信号不太正常,其供电芯片为U21(APL5912),我把图上传了,
6脚有5V供电,5脚有1.8V输入,8脚也有3.3V控制信号,2脚FB电压为0.8V,3脚4脚有1.5V输出,7脚RUNPWROK为0.25V
FB电压感觉有些低,不知是什么信号,大家帮忙看看,分析一下

网友(点评):
FB是反馈稳压用的,0.8正好

网友:
奇怪你这几个PG电压都这么低,正常时怎么会有3.3V呢,我也想不通,如果是我处理,我会首选把RUNPWROK的上接电阻给补上.感觉是设计时考虑不周的结果,或许你把所有芯片换完还是这个样,个人看法

有时候适当改一下线路,可以事半功倍的效果。

网友(点评):
RUNPWROK线路上确实空了几个电阻,图纸有标示,但电路上却是空着的,我也想不明白。

网友:
把供电芯片的PG 逐个断开,看看PG能升到3.3不。缩小故障范围。

网友(点评):
三组PG电压都是断开后测得呀,还是偏低。如果都不断开,测得都是1.37V

网友:
首选把RUNPWROK的上接电阻给补上.感觉是设计时考虑不周的结果
怎么给RUNPWROK上接电阻??

网友(点评):
不好意思,是上拉电阻,打错了一个字

网友:
上拉电阻的改法:
在IO的RNNPWROK脚上接一个2K电阻,再接到3.3V_SUS正电源上,这样可以吗?

网友:
我记得RUNPWROK电路上共有两个电阻是空着的,一个是直接转换为VR_ON,另一个是上拉电阻

网友:
修好了:在内存供电芯片PU1旁边PR6处补上一个2K的上拉电阻,RUNPWROK电压就上拉到3.3V,VR ON信号也就出来,CPU正常工作。
在此谢谢大家的意见和支持!!
尤其要感谢一个人,他就是豆腐刀,在整个维修过程中,他都非常耐心地解答我提出的问题,并很热情地给出具体维修方法,谢谢

网友:
都是高手,看不懂,这些专业术语哪里学的呀?

网友(2011-05-01):
上拉个电阻能工作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可以的,输出的控制电压过低,最好的方法就加上拉电阻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