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问一个问题关于PWRSW—H8和南桥的ICH—SLP-S3#/S4#?

楼主(2011-03-30):
在修到机器中,尤其是IBM的,
往往是不加电的机 器,在得知有3M 5M 1。8M 1。2M 或者是1。5M的时候,接开关无反应的时候,测PMH和H8到开关的线路又是通的PWRSW这个信号,
但是PWRSW-H8这个信号是到南桥的触发信号正常是3。3V的,但是在修故障机的时候往往这个信号的电压却是0V,再测ICH-SLP-S3#/S4#这两个信号是到PMH的测这两个信号的时候,正常是3。3V,但在故障机的时候却又是0V,
小弟说了这些,就是想问一下,关于这个PWRSW-H8和ICH-SLP-S3#/S4#的这两个信号哪个在前哪个在后??
                  补充一下,::::
在好的机器上如T30上可以加电,但是测PWRSW-H8这个电压却是低电平的(如0。6几)当然ICH-SLP-S3/S4#这两个信号的电压是3。3V的这种情况机器是可以加电一切正常,触发以后PWRSW-H8变成了3。3V,这是我的一个不解的地方??
还有一个T60的好的机器上,我测的PWRSW-H8这个电压和ICH-SLP-S3/S4#这三个电压都是3。3V按正常来说都应该是这样,为什么T30的PWRSW-H8电压不够也能触发呢,??、

望修IBM的高手们指导一下,为小弟解释一下实在不解???或修到过这种现象的也说一下,

网友:
现有PWERSW-H8
后有S4  S4

网友:
正在修炼笔记本维修中

网友:
最近修到三台这样的机器.T43 待机正常.不触发..PMH 74 20P无3.3V.有一台是RTCVCC电压偏低了.另两台还不知道什么原因.很是头大.

网友:
楼上的兄弟理解得好深入。不知楼主的PWR-H8是否等同于PWRBTN,如果是,哪楼上的兄弟的RESET正好解决了楼主的疑问:不同机器测到PWR-H8电压不一样

网友:
曾经看过T60的图纸,结果PWR-H8由H8发出,接收也是它自已,不是很理解。因为没有修到实际机器,也没细想

网友:
四楼的书是什么书啊,写的很对!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等同于BTN这个信号,但是大多数IBM机器待机时就已经有PMH的20脚的ICH-SLP-S3#这个3。3V的电压,有这个电压是在没按开关前就有,

网友:
回复 网友B:

请问这位仁兄,假设故障机在没有PWRSW-H8这个电压时,在待机情况下,你是从哪入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