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昂达N61BIOS

楼主(2011-03-30):
昂达N61,内存条在CPU做上边,标示MCP68/61。
官网上的N61的BIOS都试了,不走码,故障是不检测内存复位灯闪,C1-50循环,内存供电正常,桥也加焊了,IO也换过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又不是杂牌,ONDA官网会没有?

网友:
昂达官网上的N61我试了,刷了就不走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