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机与显示器不兼容故障排除

楼主(2011-03-30):
      说是不兼容,实际上的故障并非真正意义上的不兼容,只是从故障的表现现象和语言表述上使用"不兼容"这个词更合适一些。这种故障并非很少出现,随着计算机使用的时间越来越长,显示器和主机内部的元器件也在慢慢的老化,电容的容量在慢慢的变少,电阻的阻值也会有一些变化,这时就可能会出现一些莫名其妙的故障,给我们的维修带来很大的麻烦。

  下面举几个例子来说明一下,我们如何解决此类故障。

  1、在使用过程中屏幕上无规律的出现“频率超出范围”后黑屏

  一台组装电脑,显示器是宏图HISAP 7002E 17寸CRT纯平显示器。故障表现为经常出现在开机时或在切换游戏画面时出现CRT屏幕上显示“频率超出范围”的信息,过一会儿显示器黑屏无法使用电脑。有时重新启动电脑显示器偶尔能够恢复正常,便多数时候重启后无效。

  客户多次报修,维修人员上门后也没有发现问题,同时为客户提供代用显示器没有出现问题。把客户的显示器拖回公司,与其他主机联接测试,全部可使用显示器模式,逐一测试和改变不同的刷新率,故障从来没有出现。因客户的机器故障比较特殊,显示器维修人员对显示器开机检查后,也无法发现问题。

  后为避免客户再次报修,为客户更换全新显示器一台,故障解决。

  2、显示器无规律的出现黑屏

  一台旧的CII850计算机,显卡是I740 8M的,主板是VIA芯片组,显示器是爱国者700H的17寸纯平显示器。

  故障表现:机器已经使用近六年,一直使用正常。后客户因工作需要,把机器搬到一家正在施工的工地,工地的环境比较复杂。近期出现每天早晨开机时,能够听到主机正常启动时“嘀“的一声,但显示器却没有图像显示。为了解决问题,客户把显示器和主机抱到公司进行维修,在测试时联机使用正常;再把主机与其他显示器连接也正常;把客户的显示器与其他主机连接也正常。

  起初怀疑电源性能变差后导致显卡输出的行频与场频与显示器不同步所致,为客户更换电源,正常使用了三天时间,后同样故障出现。在排查中怀疑过显示器和显卡,为了操作方便,先为客户更换了显卡,当天送去时好的,第二天开机时故障就出现了。

  后客户购买了一台二手显示器后故障排除。

  3、屏幕图像抖动严重

  宏图的15寸,17寸液晶与华擎M266A主板组装的电脑。

  故障表现:因为华擎M266A主板集成有显卡。当使用集成显卡时,液晶屏整屏图像有明显的闪烁并偶尔整屏图像抖动。更换其他品牌液晶或CRT显示器没有发现此故障,更换独立显卡搭配宏图显示器也没有发现此问题。

  4、显示器呼吸效应非常明显

  机器配置:主板精英L41BMGL2,内存HY128MDDR,硬盘IBM40G,CPU为CIV1.7G,电源为达硕ATX-300WB & P4 V2..3版,TCL M505 CRT显示器。

  故障表现:在打开窗口或关闭窗口时,显示器的画面变化非常明显,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呼吸效应”,图像边缘变大范围接近5MM,电脑根本无法正常使用。

  在检查过程中发现,把该显示器接在其他主机上测试没有发现呼吸效应;把客户的主机连接其他显示器也没有发现呼吸效应,因没有同品牌同型号的显示器无法测试。由此判断显示器自身没有质量总量,故障的原因应该属于个案,属兼容性故障。

  5、维修时烧毁显示器

  客户送修清华同方主机,在检修时使用HISAP 17寸7002D CRT显示器。

  连接无误后,加电试机,当系统刚刚进入桌面时,显示器冒烟后黑屏。更换其他显示器,主机启动正常,客户报修的是软件故障,无法上网。

  故障原因:客户在家里使用的显示器性能较好,分辨率和刷新率设置较高,而HISAP显示器属低档产品,带宽较低,同时也未设置较好的保护措施。当显示器接收到主机送来的高分辨率和高刷新率时,超出了显示器正常的工作范围,达到了FBT的极限,造成行扫描相关电路元件过热而烧毁冒烟损毁。

  这也是软件设置能够烧毁硬件的破坏方法之一。

  6、造成问题的主要原因分析

  目前电脑与显示器之间的接口用得较多的还是15针的VGA接口,其中R、G、B三色信息传输的是模拟信息,通过RGB三色信号的强弱,和行场同步信号来共同实现图像的颜色与亮度组合。我们在CMOS中设置电源节能选项时,其中有一项关于显示器的设置(Video Off Method),其中就有依据行或场信号的有无来关闭显示器电源的选项。如果主机没有送来行或场信号即使此时有RGB三色信号,显示器也不会有图像出现的。但是如果在使用过程中,显示器无法与主机送来的行场信号同步,这时显示器也不会有图像出来。

  上述的几例故障都非常典型,都是与主机送来的行场信号的强弱和信号的极性有关系。显示器在接收到显卡送来的行场信号号,要首先根据行场信号的极性(“十”或“-”)来选择显示器的工作模式(分辨率),同时显示器的MPU会捕获行信号和场信号,强制显示器工作在显卡送来的行频和场频下,按主机设置的分辨率和刷新率进行工作。

  如果因为干扰严重或行场同频信号变异,导致显示器无法与显卡送来的行场信号同步或捕获的行场信号错误时,就会出现显示器黑屏或其他想不到的故障,就如上面的例子中描述的一样。

  7、问题的解决方法

  1、新机器

  如果是新购机器出现的此类问题,应该判断为二者不兼容,我们可以选择更换显卡或主板,也可以更换显示器来解决此问题。

  2、旧机器

  如果机器是在使用几个月或几年后出现的此类问题,一般是显示器内部的元件老化或显卡元件老化造成的,一般我们可使用替换法,最后以更换价值最低的配件为好。

  对于即将流行的DVI接口,因为采用数字信号传输,对于行频和场频信号是采用模拟和数字同时传送,一般可保证显示器准确捕获并与主机保持同步,不会出现上述的异常情况。

网友:
你的这些问题,真怪,哈 哈.有必要在这里当问题摆出来吗?真怪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那出来和大家分享怎么知道呢.........

网友:
回复 网友B:

有经验都拿出来分享,会避免走很多弯路....

网友:
这样的问题要多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