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AT853A+AT852D做显卡BGA

楼主(2011-03-30):
用AT853A +AT852D 做显卡GPU 的话可不可行的....可以的话我考虑买个AT853A 现在还只有AT852D~ 麻烦有经验的指教下

网友:
上下一起加热好做点。。单上面也可以。就是容易把PCB焊盘弄坏。

网友:
主板容易搞变形。不好用

网友:
哦 我用这两个就是一起...下面用AT853A加热 上面用风枪  显卡板子都不是很大也会很容易变形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