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奇怪的网络故障

楼主(2011-03-30):
路由在我们店里好的  但是拿到客户家里就不行  猫可以的 网线换过了  路由也复位过了  设置OK的  但是在他那里就是不行  在店里就可以   当个猫网络非常OK

网友(点评):
可能客户那限路由了,把客户的mac克隆进路由看看能上不?

网友:
猫的问题  换个猫就可以解决了 我碰到过两例

网友:
可能跟我今天遇到的问题差不多,你换一个品牌的路由器试下嘛,如果有结果了通知一下!

网友:
用你的猫和路由器一起使用看看能不能用

网友:
ADSL拨号方式不匹配?

网友:
在客户家里直接ADSL拨号能上网吗?路由器你试过了说明是好的,如果ADSL不能拨号上网,说明问题出在调制解调器上面,试换MODEN试一下

网友:
有没有试过路由器里vpi vci设置一下

网友:
是猫和路由不兼容的、我自己的路由也是这样、在外面就能用 过年回家在家里就不行

网友:
先不用路由器,直接接电脑拔号试,如果不行,可能是解调器坏,如果可以上网的话,一种可能是路由和解调器兼容性不好,或者线路有问题,我之前遇到过一次是线路模块接触不好,导致用路由总不能上网,换总线测试就好

网友:
对,现在有猫和路由不兼容的情况出现。

网友:
你那边电信有没有限制啊。路由和猫不兼容比较少。
路由里能调VPI/VCI吗?8#

网友:
回复 网友A:

vpi,vci是从猫里调的。。。

网友:
有遇过!  最后还是不能用,电信的说不能使用路由器,应该是端口被电信的限制了,最后用户只能每月多交10元给他们

网友:
类似的碰到过一次。是因为客户水晶头的总是,和猫可以 和路由不行。换了水晶头后全好。提供参考。

网友:
他的猫要么他的网络和你店里用的不一样。像艾普就只能用一台上网。。用路由的话。要打电话让他解绑你的当前MAC地址。

网友:
猫的问题,我碰到过这样的问题,一直以为路由器有问题怎么都不行,最后才知道是锚的问题

网友:
楼主,解决了没?没有碰到过

网友:
什么答案都有,估计LZ还在郁闷中呢,解决了不可能 不说明一下

网友:
可能是他的网络有问题

网友:
一个在电信搞安装的朋友说猫的问题有时候很奇怪,在这儿不行,换个地方就行了。估计兼容性,或者抗干扰性能吧。

网友:
你看下他家的网线接口,我碰到过这样的,在店里不能上网,回家就可以了,换过网线头就好了

网友:
先都换掉看看行不行

网友:
回复 网友B:

测试猫是好的,啊 ,

网友:
回复 网友C:

在我店里试过了,没问题啊

网友:
回复 网友D:

adsl直播是可以的,

网友:
回复 网友E:

不兼容,不会吧,害人。。。。

网友:
回复 网友F:

都换了,才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