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teway 350i开机掉电

楼主(2011-03-30):
gateway 350i开机掉电,客户拿来时,不开机。接电流表5A.拆机,南桥已击穿。更换南桥。
接通电源,待机电流从0.013 掉大0.005A.按开关触发。电流0.005---0.028-----0.4------0.9然后掉电。开机瞬间测,cpu  0.95V,内存1.8v。0.9.  还有1.5,1.05.1.15.3V,.5V 正常,供电也都没有短路,插补插内存都是这样。还有这机器,待机时5M,没有输出,按开关后才出现。南桥也换了两个,还是这样。

网友:
理论上单是南桥坏不可能有5A电流  再看看别的吧

网友:
}手上  也有一台,触发亮机后,不定时掉电,拆机看没有进水迹象,到是听到北桥那部分有滋滋声,貌似漏电,短路什么的,但是声音好像是在北桥里面,以前遇到很多机子都是北桥那里有滋滋声,全部报废了,我这台,也该完蛋了。  LZ的应该是北桥也顶掉了。5A的电流,出来就是死一片的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