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笔记本开机掉电火热讨论中...........

楼主(2011-03-30):
刚拿来的时候机器是可以开机的,客户说就是触摸板不好用叫我修一下,因为是老客户,就把电脑放在这就走了。接着倒霉的事情就来的,拆开C壳发现有进水发霉的痕迹,清理完之后机器就不亮了?、这下傻了不是。只好拆开主板,打各大电感没有短路的,于是上电开机看到电流只有上到0.36就掉下来的。很明显就是CPU没电压,赶紧一测果然CPU才0.32明显不够所以会掉电,CPU供电芯片是ISL6262先换一个还是一样的问题。只好来测其工作条件了,上图 20.22.48脚各有5V 18V 3.3V  VRON3.3V都有就是过一下就没有掉电了,还有用示波器测发现有一组高管G级没有波形,有一组开一瞬间是有的。这个芯片的反馈FB也没有连到后面电感上,是芯片内部完成的吗?所以我怀疑是反馈的问题也没法下手去查。还有个奇怪的现象就是如果不装CPU上假负载在电感的地方有1.5的电压???请各位有经验的朋友指导一下?这个芯片还有什么条件没有满足?CPU在别的机器上试过是好的。

网友:
进水了,就不要修了,修好了也不稳定的

网友:
碰到过同样的事    但是没修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ISL6262有两种的。就ISL6262ACRZ和ISL6262CRZ是不能用的。我前天就是那样。看看后缀。要以样的。我也是在论坛里看到的。我的那台机子修好了

网友:
你应该先和客户说好吧,

网友:
我换的芯片是一样的都是ACRZ的

网友:
这个有没有查查呢

网友:
你有没有直接拉个电压 给CPU试下能不能开呢!!

网友:
那上管的G极有没有电压呀,LZ只说波形的问题,不过没有波形是肯定不对的。

网友:
竟然碰到了,就硬着头皮修吧
LZ还是细查进水腐蚀的地方,看是不是有地方断线了。

网友:
差下VID组合信号,或者其它地方有短路保护了。

网友:
看看CPU滤波电容,通病

网友:
南桥换了一个电压有了还不跑马  应该是哪里有断线 给客户换板
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