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CPU供电,和时钟信号先后的问题

楼主(2011-03-30):
1.Vcore出来之前,时钟芯片工作了吗
2. VTT  -PWRGOOD和VRM-PWRGOOD哪个是时钟芯片的开启信号呢?如果VTTPG是时钟芯片的开启信号,那么分析的话,在Vcore供出来之前,时钟信号就已经发出了。这好像违被了,供电-时钟-复位的先后顺序吗,请论坛的高手帮忙指点下。

网友:
是不是CPU PWRGOOD信号一出来,时钟芯片就开始工作了,还是要等Vcore出来后时钟才能工作。

网友:
问得真好 等懂的解答 我也是不理解

网友:
回复 网友A:

1、时钟芯片在供电满足,开启信号正常的情况下才可工作
2、VTT_PWRGOOD是时钟的开启信号,一般这个信号是由VRM_GD通过两个三极管转换得来,当然也有的设计的比较简单,直接挂在VCORE电压上的。
所以,要在VCORE正常之后,时钟才能工作。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看过915的时序图了,VTT PG信号是1.2V,他发给CPU之后 ,CPU才发出VID信号给VRM,(VID同时又发给了时钟芯片片,只要不是专用芯片的板子,都是VTTPG发给时钟芯片的。)
按照这个理论的话,应该是时钟号在Vcore之前发出来的。

网友(点评):
5楼说的好像是AMD平台的时序。

网友:
回复 网友C:

谢谢你的长篇大论

网友:
回复 网友D:

我在网上看的,不知道在哪里看的了,可惜没有收藏,以后遇到这样的资料了一定要收藏起来先。

网友:
哈哈 被 你转迷糊了,应该是VCORE供电正常后 有了VTTPG后再给时钟的吧

网友:
VTT  -PWRGOOD时钟的开启, 有些经过2个三极管产生,在第2的三极管的C级可以测量的到一个高电平。
还有一个三极管的,在三极管的C级测量的是一个低电平。
还有用电阻去开启的,一般电阻的阻值很大。

网友:
vtt_pg一路会给CPU另一路也会发送到时钟芯片但耍要CPU供电正常之后    由CPU电管管理芯片发出的VRMPG信号经过1个三极管的控制VTT_PG把它拉为低电平之后    时钟芯片得到供电时钟VTT_PG信号(开启信号)才发出各路时钟!

网友:
看看供电及排阻

网友:
回复 网友E:

12楼解释得真到位,一看就明白了,我现在可以下结论了,VTT-PG(时钟开启信号)在Vcore之前发出,但时钟芯片那时收到这个开启信号后并没有工作,要等Vcore发出后,并收到VRMPG信号之后时钟芯片才会正式工作。
  这就是一个时序的问题啊,所以这是主板维修的重点,不知道时序的话,一些板子是无法着手去修的,有了时序作参考,任何电路都是可以修复的。

网友:
看来俺们还要多多努力才行!

网友:
回复 网友F:

VTT-PG是在VCORE之前发出的

网友:
VCORE正常之后,时钟才能工作

网友:
回复 网友B:

关于楼主的问题,常理是这样的,但是有些主板的设计是不按套路出牌的…有些时钟ic有供电就工作了不受控的…不是每块主板的电路设计都按步就班的,…

网友:
嗯。 很有用的知识,谢了

网友:
我只知道供电-时钟-复位。 时钟也要有工作条件的。电压应该在第一位

网友:
这样的理论探讨有必要吗?

网友:
解决了一直困扰我的问题,为啥时钟IC有VCC和PG就是不工作,原来是VCORE没出来,谢谢楼主

网友:
这个我也不清楚,也是来学习学习的。

网友(2011-05-09):
不错又学了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