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东芝M300伤心维修!

楼主(2011-03-30):
   接到一台东芝M300  接过来时电流跑0.39掉电没CPU核心,换了CPU没有后就找图纸对着查条件,20. 22,48,31脚供电都正常,44脚开启也正常,VID线 有一根有电压(打阻值都一样)猜测正常,自举升压36 ,26也正常,然后量了一下其他的脚,感觉没发现异常 ,我就换了一个IC(ISL6262ACRZ,不管用,故障一样,当时有点无语了,没办法,客户也在,又硬着头皮查,没查出什么,一气之换掉了所有的MOS管,并在按开关瞬间打一下G极,有一点点小脉冲波行,以为好了,上电还是一个样0.39掉电,说实话这个时候有点迷失了,所性就又换了一个6262A ,结果还是一个样,后来以为是那个电压不稳定导致 ,就把CPU之前的电压大概又量了一下,因为他老是掉电,那个开关都被我按坏了,说实话按得时候我有点用力,心情所致,还是没有查出个什么来,也没短路,这其中包括EC  SB 的条件都查了下,感觉自己没思路了想放弃了,晚上就在基地上找了找  看到有人说那个6262的1脚好信号是南桥发过来的,是工作先行条件,这下把我给蒙了,第二天我大青早又去对着图纸查了查,觉得那个1脚应该是CPU核心出来之后才有的,也就没管他了,后我鬼使神差的又在料板上找了一个6262A装上去了,这下惊喜,电流跑到0.7没插显卡,居然好了,我插上显卡,问题又来了,电流跑到1.0后又蹦到0.82不动了,也不掉电,当时我只插了一根内存还是上槽,打波形又像不过内存,又像不过显卡,洗洗刷搞了一通后在上,还是一样  ,后来把内存插到下槽,居然亮了,装上二内存也能亮,单独插上槽不亮,打AD线,时钟,系统管理总线都是好的,这里有点不解,进系统都能认到二根,反正中间花了很多时间折腾,最后说一下我们这个伟大的芯片ISL6262
他分CRA和ACRZ 这个我知道,我之前换的二个芯片都从深圳发回来的全新的 ISL6262ACRZ 不同的是芯片上最后一排第一个字母也不一样,其中的换的全新的是 ISL6262ACRZ   最后一排HO开头,而我在板子上拆的最后一排是BO开头,原板上的也是B开头,不知道是我运气不好连碰到二个坏的,还是这个芯片本来就要分那个的!  当时弄好客户就拿走了,时间比较紧没拍照........

网友:
做维修还是细心点好,,有些芯片字母或数字有一个不一样都不行

网友:
请高手来解释下,怎么单插上槽不亮机呢?

网友:
就是这两个CPU芯片不能代换。

网友:
楼主搞维修 可不能把心情搞坏了啊

网友:
这种能代换的

网友:
6262这芯片老看到有坏的,我咋没遇到呢

网友:
虚心学习中,这问题碰到挺复杂的。

网友:
如果没有猜错的话主板上的内存插槽标示的应该是这样的:上槽是DIMM2而下槽是DIMM1吧?如果是这样的话就不难理解了,我记得联想的本子有的就是检测DIMM1,如果没有发现DIMM1上有内存就会出现一些莫名其妙的问题!

网友:
这两个6262是不能通用的,我也遇到过

网友:
不过我比你幸运,没有换这么多东西,就换了一个6262a和6262

网友:
前几 天一 个   M208叫 加内存,我 想试 下 上 槽 开 不 开 机 ,怎么 搞 都不 开 机,最后要 两个都插上 才 行,

网友:
又和楼主学了一招

网友:
有些问题是无法解释的,只有遇到了 试一试才知道,这就是经验

网友:
M300硬启动没过的故障我已经修烂了,不难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