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驰 GT240 黑将版 X5

楼主(2011-03-31):
此显卡是共享1G显存的.
前几天客户说机器有时候会卡屏或卡死机,于是呼就把机器带过档口来了,经几台机器检查显卡,确认了是显卡问题,拆开后用清洗挤除尘,用风枪稍微加焊了下显存,问题依旧,因为其还在保修范围,不敢加上助焊挤,怕吹坏或吹出痕迹不保.
请教各位师傅,此问题多数是什么引起的?
还有请教各位大侠,有什么软件工具可以测试显存颗粒是好是坏的?

网友:
这种卡还没有软件测试的吧,还是去保修好一点了

网友:
感觉是核心的问题,显存问题很少见有卡屏的

网友:
应该是GUP的问题。这卡的GPU最容易出问题了。既然还在保修期还是送保修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