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旭日420M新故障

楼主(2011-03-31):
就是有时按功能键(FN)+亮度调整键没反应,当出现FN)+亮度调整键没反应时,就会连按ctrl+空格键也不会切换的,还有就是按像(田)字键也不会弹出开始菜单,有时重起几次又可以正常了
键盘换新的,故障仍然不定时出现,请问这与BIOS程序有关吗!!!

网友:
联想的功能键调亮度的在不进系统的状态下都好用,跟系统的关系不大,应该是BIOS或者键盘芯片的问题

网友:
键盘管理芯片是重点怀疑对象

网友:
感觉跟BIOS没关系,不过可以将BIOS恢复成默认的试试看,或重装个系统

网友:
可能是系统的问题。。

网友:
是不是系统问题啊,BIOS是可以禁用部分硬件功能的

网友:
bios刷了还不行就是ec

网友:
系统的问题大点吧,到PE下试试

网友:
我估计是系统问题或者是驱动问题

网友:
换过系统了,就是差没有完全安装版系统了,在PE下试,键盘各功能都是正常的

网友:
看看主板上键盘接口旁一排电容。看看是不是有漏电的

网友:
裸板上建盘试试,外设短 路 也会有这种情况

网友:
先换系统试试看

网友:
我觉得与系统有关!~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请问键盘芯片在图纸上的多少页呢

网友:
昨晚进行了安装版的XP3系统,装完后,反反复复重起了10多次都可以正常使用,但是放在那里考机时就出现按就是有时按功能键(FN)+亮度调整键没反应,当出现FN)+亮度调整键没反应时,就会连按ctrl+空格键也不会切换的,还有就是按像(田)字键也不会弹出开始菜单
然而我用了外接的USB键盘使用正常,过会儿再用回本机的,又可以 了,没出现这个问题之前是不断的弹出outlook    ,后来我就刷了键盘芯片程序1.18的就解决了弹出outlook,现在新问题来了,变成就是有时按功能键(FN)+亮度调整键没反应,当出现FN)+亮度调整键没反应时,就会连按ctrl+空格键也不会切换的,还有就是按像(田)字键也不会弹出开始菜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