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维修思路.

楼主(2011-03-31):
不加电应该这么查?
大电流应该怎么查?
没有待机应该怎么查?
上电马上掉电怎么查?
有待机按开关没反映怎么查?
高手们出出招吧。。。在此先谢谢啦

网友:
我是新手,也想知道点绝招,期待高手解答

网友:
不加电查待机,大电流查短路。上电掉电查电压。按开关没反应查触发的动作。

网友:
建议一个个的问!  高手也难得回复你!  多看看别人的帖子

网友:
还有开机小电流

网友:
我给你传一个,精讲笔记本维修思路

专业精讲

网友:
说句实话,楼上发的资料内容很一般,分比较紧张的朋友就别下了

网友:
哎   这东西还要钱啊  ?????????

网友:
回复 网友A:

感觉!说得不仔细

网友:
还是自己多看贴子,慢慢理解,时间长了经验多了就会了啊。

网友(点评):
此乃正解!

网友:
同意楼上的楼上的楼上的....观点

网友:
经验至上,自己慢慢实践

网友:
还是多泡一下基地吧潜水一段时间你就知道了

网友:
没事的时候多看看别人的回贴

网友:
很好啊,我学习了楼上的。

网友:
我觉得这是一个过程,刚开如都是这样一头雾,只要针对一个一个问题去找相关资料看看,基地上面资料很多,高人也很多

网友:
到基地系统学习一下就差不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