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网卡驱动

楼主(2011-03-31):
网卡驱动在重起电脑之后有时候是正确的,有时是错误的,什么问题~~是不是驱动装的不对啊?很奇怪的说,准备重新装下驱动,可是现在一直是驱动错误的情况了,连不上网,怎么更新啊

网友:
什么芯片的,集成还是独立,什么操作系统啊  错误什么提示啊?

网友:
可以换个系统看看

网友:
病毒,文件,网卡

网友:
LZ不懂你所说的意思

网友:
用驱动人生或者驱动精灵看看!再不行就重新装个系统

网友:
还是驱动的问题吧、用些机子驱动还认版本的、楼主自己在去好好找找吧

网友:
应该是网卡芯片坏了!!

集成的吧,换个芯片

要不就接块独立网卡,把集成的网卡在BIOS里屏蔽掉

网友:
网卡驱动较冷门的,以前也有碰过,找了好久才装起来

网友:
回复 网友A:

集成的RTL芯片,XP系统

网友:
今天早上又去客户那里,想给他弄网卡驱动的,结果人家说能上网,QQ还上着呢,我就白跑一次,回来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错误提示是驱动前边有个黄色的叹号

网友:
看不懂LZ在说什么

网友(2012-07-23):
网卡 电压都正常吗?到南桥的ad 线。。都通吗? bios也有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