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4520 加电正常,等几秒灯闪着,眼看就要显示,可再过5秒就重启

楼主(2011-03-31):
ACER 4520 加电正常,等几秒灯闪着,眼看就要显示,可再过6秒就重启。看着应该是显示的了,不过外接和屏都没反应。(开机16秒就重启,重启16秒又重启,如此复返。)显卡插也是重启,不插也是重启,只有不上内存才不重启。手上没有显卡换(是可插式独立显卡),显卡也加了焊可后果都一样,不知哪里出了问题呀!请各位高手出手相助!谢谢……

客人致电来啦!唉,出问题了。当时由于价钱、技术和时间问题,只是加焊桥,感觉还不错所以就这样给客人(当然这对客对自己是不负责任的,但有心无力啊)。
再次向高手们请教啦!对于桥的加焊,有何高见……请指点指点!

网友(点评):
这个北桥不便宜哟

网友(点评):
除了知道换完桥就好请问知道原因吗

网友:
各供电都正常么?或者看看CPU温度监控电路会不会有问题?

网友:
是 不是MPC的单桥,直接热桥就可以了!

网友:
估计还是显卡问题

网友:
我都有几台遇到这个问题了?还是修不好!MCP桥换了还是一样!不关显卡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各供电都未发现有什么问题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是单桥的。好,我试试……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C:

高手!那现在想到什么好办法了吗?

网友:
是AMD的单桥?我昨天刚修一个

网友:
跑电流可以到1.5以上,然后重启,反复这个个样子,重植球好了

网友:
我的也是4520,白色键盘的,外插独立显卡,8400,记住一定是1.5左右电流跳动,然后掉电重启

网友:
回复 网友D:

是呀!就这样子,你说的是重植桥?

网友:
桥虚汗了吧

网友:
回复 网友E:

有空再搞搞!

网友:
就是桥的问题  弄不弄的好  看你的了

网友:
单桥  不好做

网友:
4520,刚刚在手上修好一台,现在一直在开着,这个本本散热不好。。

网友:
AMD 的U,两桥合一,加焊北桥吧,通病

网友:
如果桥做了不行,你试试自动重启6次后能显不?以前遇到过刷BIOS     OK.

网友:
lovezld
的帖子
谢谢!单桥不放心搞呀……

网友:
温度别搞高了,200度就行了,等长一点时间,芯片在这个温度下死不了的,放心。
我手上还有一个等着客户放话,同意马上就搞桥。一开始就掉电,把桥按了按就能亮了,再点就不亮了,每次都要按一按才能亮。MCP67MV的桥

网友:
amd 单桥问题真多啊

网友:
蓝色潜艇
的帖子
我很用力压过都没反应呀!

网友:
没反应就加焊撒

网友:
是桥的问题啊,加焊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
有的芯片按也没用,加热就好。加热后如果还没好,也可以排除它的虚焊可能性。
那就可能是显卡虚焊了。现在的这些机子不虚焊的占少数哦

网友:
weizhi870107
的帖子
跟你说了,是显卡问题,重植显卡

网友:
我的就是这个样子,跑到1.5A以上,然后重启,重做显卡就好了

网友:
多谢各位高手的指点!此机已成功修复,重植合一桥搞电!

网友:
同样,这几天也接过同一型号机,刚好也是同样的现象,不过此机不同原因 。这台是显卡问题。

网友:
这种机器不要说都是显卡问题,如果是一个桥的那种,温度不要太高,一般都加焊的好,

网友:
这种机器不 要说就是显卡问题,加焊显卡就好了

网友F:
昨天也接了一台同一型号且同样现象的机, 不过,此机桥与显卡都被别人维修过,显卡板子都变了形。有了前机的经验这机子修起来信心十足!主板不怎变形重植,显卡慢慢处理……试机 ,结果……成功!

网友G:
换桥,换个改良版的!

网友:
维创笔记本维修
的帖子
之前试过了,不会显示啊!

网友:
黄剑宁
的帖子
散热不好啊,现在客人致电说出问题啦!唉!

网友:
江苏鸿宇
的帖子
谢谢啦!我这台不是显卡啦,是合一桥呀!做了,不过现在好像出问题啦……可能散热没做好吧

网友:
修过2台,CMOS放电就OK了。

网友:
蓝色潜艇
的帖子
想问一下高手,怎样加焊桥才能用一年左右啊?我做的好像都用不久呀。一般在200度等多久才关呀?是不是要熔化定在一定的时间里?

网友:
我哪台。。客户说急着要,装起来算了。。

网友:
回复 网友F:

焊多了就知道了,这个根据你的感觉和返修台的情况了。
你要看着融化别光看多少度,融化了后用镊子轻轻推一下能动就证明全部化了,然后把风口抬起来减缓受热,再关。加个大的铜片在芯片上,这个机子好加铜片,不影响其他位子。。。我的朋友去年跟他换了一个现在还在用。。好像有大半年了

网友:
如果没在外面修过一般是桥的问题

网友:
重新植球试试看,这个显卡不好换有的时候换上去也不行,必须用原机上的显卡,重新植球才OK

网友:
引用 网友G:
换桥,换个改良版的!

MCP67MV-A2哪来的改良版
Acer 4520就是难搞
只吃07年版的MCP67MV-A2
其他全部不开机

网友:
这个我是来学习的,加焊桥的好处还是有的

网友:
我上次碰到过这个本子,直接让客户换板了。。。

网友:
首先说一下,你的机器90%是桥的问题,重做或者换。还有就是维修的价格,不能要的太低。这样弄的你不好做,你要的低价,你又修不好,又得费时间,你又不愿意。接着修,所以我一直说,维修不能低价。你说好了价,再和客户改口的话,肯定说你人不诚信。自己想一想,一定不能低价,在不低价的前提下,一定要修好,保证质量这才是最最重要的。

网友:
acer bios爱坏,先刷bios再搞桥

网友:
我手上也有一个机子同样问题
不过几个同行都搞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昨天也接了一台同一型号且同样现象的机, 不过,此机桥与显卡都被别人维修过,显卡板子都变了形。有了前机的 ...

恭喜你了啊

网友:
回复 网友H:

我也觉得是那样
还有维修同行不能杀价
只能抬价

网友(2011-05-01):
手上刚好有一台  看看大侠们是怎么搞的  学点经验在动手

网友:
建议换个桥吧 它好坏

网友:
我手上一台与楼主一样的情况。重置珠二合一桥与更换显卡芯片都还是一样的现象,郁闷中

网友:
有看过北桥EC和CPU核电供电吗

网友:
遇到过这样的问题是显卡的问题,干个显卡吧

网友:
先做桥 不性的话考虑下BIOS

网友:
做个桥吧,不过二合一的桥不好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