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462A 发帖求助 ,在先等半小时

楼主(2011-03-31):
不能从硬盘引导。
在BIOS里能认到硬盘,启动选项上打着一个“!”。
开机按F12启动选项没有硬盘选项。
DOS工具箱里工具也检不到硬盘。
从U盘或者光盘启动进PE能正常检到硬盘以及其分区,PE下的工具也能检测到硬盘。PE下分区做系统后依然不能引导
换硬盘试过,不是硬盘问题
测供电 以及硬盘的数据线位 正常
分析下是啥问题啊

也不知道怎么好的。重新把整个本拆装了一遍好了

网友:
bios
刷 一下

网友:
BIOS ,南桥,都有可能,前两天修到一台北桥引起不引导故障。不过你这种情况应是不识别硬盘了。我修到的那台BIOS识别没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