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rst pro3 usb的使用,请教

楼主(2011-03-31):
这个工具是不是只能测亮机的条子啊?不亮机的不能测啊?如果不是的话,用的时候,如果内存不亮机,用这个能测出来吗?我刚刚试了,用个不亮机的内存,开机,机器直接不亮,还能用这个工具测吗?请教
Pro

网友:
肯定 不能 点不亮的 内存这软件没法测试 看你主板主持用一个128M,的母条带坏的 看能不能启动 可以的话 那软件就可以测试那坏的内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