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的主板 跑c0 不动了

楼主(2011-03-31):
   这是技嘉  ga-k8u的主板  ,单桥的 ,诊断卡 开机ec-co  不动了,内存好的。内存供电2.5v。。    桥供电正常。  cpu754的座子看了没有虚汗。  还可能哪里问题 ? 。有没有同志有这个电路图呢 ?

网友:
跑C0一般是BIOS和和U座空焊的多。你可以先耍个BIOS看看

网友:
一般是bios坏了  先刷下看

网友:
刷bios看看 ,技嘉跑c0 bios问题比较多

网友:
回复 网友A:

cpu座子是插针的 那种座子    虚汗可能不大  ,bios是焊接主板上的那种  ,我拆下来 ,换了个好的换上  ,没作用  。不过我刚才发现  ,内存那边一个供电mos  一脚  接了地 。。。但是内存供电是对的。。

网友:
座虚焊  加焊下应该就好了

网友:
先刷BIOS试试呀,再看看IO

网友:
你要是怀疑是虚焊,你就打对地,c0  你测内存时钟正常不,要正常看下bioss 片选是否低电平。程序你也刷了,22也是低电平,那就怀疑io 吧

网友:
刷个BIOS先,一般能刷好

网友:
技嘉主板 一般bios的问题大些

网友:
测下内存系统总线正常了没

网友:
这种问题要用排除法

网友:
沉住气 慢慢找

网友:
不是解决了吗  怎么没看到啊

网友:
刷一下bios试试。

网友:
换个CPU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