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硬盘与主板不兼容的原因分析

楼主(2011-03-31):
电脑硬盘与主板不兼容的原因分析:
很多人组装电脑的时候都怕硬件之间不兼容,特别是新手,更容易出现这样的问题。在选择组装电脑配置的时候,我们起码要做到电脑配件之间全部兼容。再考虑其它,下面介绍一下电脑硬盘与主板不兼容的原因分析。这种情况不多,但也有,有的硬盘在这块主板上认得好好的,但是在另一块主板却死活也不认。比如原来的一二百兆的小硬盘,如果要从硬盘启动,必须在IDE1接口的主盘位置,才能正常启动,否则插上后..

    这种情况不多,但也有,有的硬盘在这块主板上认得好好的,但是在另一块主板却死活也不认。比如原来的一二百兆的小硬盘,如果要从硬盘启动,必须在IDE1接口的主盘位置,才能正常启动,否则插上后可以读可以写,但就是不能启动。 对于硬盘速度慢的问题,一般不属于兼容问题,而是设置或接线有误。如:把DMA66的线反接了;硬盘属性中的DMA功能没有打开;CMOS设置中的IDE通道没有设为自动,而是人为的设置为PIO4以下的传输方式;硬盘线过长,造成数据衰减过大,传输率下降;硬盘的电源接口有问题或开关电源功率不足,造成硬盘的供电电压不稳且偏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