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修液晶电视的请进

楼主(2011-03-31):
一个32的液晶电视,不知道什么牌子的,刚开机只有声音没有图像,用上几分钟才有图像,请分析一下是哪的问题。机器还在客户那,我上门的时候好有个数。

网友:
用DVD放一下,如果也不行,那就排除射频与中频电路,故障应该在高压启动方面!

网友:
查一下高压电源电容........

网友:
用高压板代换试一下,判别是高压板还是灯管问题,再判别还是驱动部分。

网友:
你是现学现卖啊,呵呵,你带个手电筒,强光的,看没有图像的时候,用手电照一下,看看有没有图像。如果有,那不是灯管就是高压的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应该不是灯管,它用一会儿就出图像了,如果 是灯管不可能这样吧

网友:
应该是背光板的问题

网友:
高压供电部位好好查查

网友:
电源部分或是逆变器

网友:
开机检查电源电容有没有爆。还有高压板,以及灯管。检测各路输出电压是不是正确的

网友:
开机有无光,无光看高压板有无电压,有电压 电压够不够。有无灯光开启电压。有无光。自然是高压板的问题,反之主板问题了

网友:
高压版高功率元件有冷焊现象,补焊一下就可以了(如高压电容,高压线圈,电解电容等)

网友:
我也认为高压供电部位

网友:
开机有声音说明开待机电路和控制电路正常,故障锁定在高压部分和电源

网友:
液晶电视这东西大家觉得好不好修的哦.我也想学下.

网友:
请问会修显示器就会修液晶电视吗?

网友:
液晶电视可以当显示器用的。原理差不多

网友:
是不是电容坏了吧

网友:
“你是现学现卖啊,呵呵,你带个手电筒,强光的,看没有图像的时候,用手电照一下,看看有没有图像。如果有,那不是灯管就是高压的问题。 ”
就这样做吧!!!!!!!!!!!!祝你好运!!!

网友:
显像管老化了吧?

网友(点评):
LCD 的还有显象管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