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ECS G31主板进不了系统

楼主(2011-03-31):
除了主板什么东西都换了,系统也做了还是黑屏,测试主板是各个电压也都正常,

就是系统克完之后重启快到XP滚动条的时候黑屏,搞了半天也没查出哪里问题,哪位大侠遇到过这问题的

我在想不会是南桥有问题

网友:
换个系统盘试试啊

网友:
换安装版的系统试试看,以前也遇到过相同的问题,换系统解决。。。

网友:
系统换过 N 个了 100%主板的 问题

网友:
推荐用安装版的试试。很有可能是系统

网友:
DOS 下输入 FDISK /MBR就行了,其实什么都没问题,我都遇到好几十回了。。。

网友:
用PE进系统试一下 如果能进 代表硬件没有问题 如果不能进 说明硬件有问题 BIOS 桥

网友:
有可能是北桥虚焊了

网友:
用PE启动下看看,多半是系统的问题

网友:
ghost系统时不装驱动,ghost完后到官方网站下载驱动装。我试过不少机器像你这种问题的了。

网友(2011-05-13):
爆.我人为是北桥坏

网友:
主引导记录没有了。用diskgen 重写下变OK

网友:
能不能进得了安全模式 如果可以的话 硬件可能没什么问题 还是软件的问题 如果进不了 北桥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如果排除了软件问题,大家说下会不会是有些电压不齐所致呢

网友:
不用说了,集成芯片的问题,网卡或者声卡把集成吹掉就可以了

网友:
你看清了  是不是Inter的桥的 。sis 或威盛的话就要注意了 不要解压显卡驱动

网友:
是在引导的时候蓝屏的。怎么可能是MBR分区表错呢?如果错的话。根本不可能引导进去。系统如果楼主换过了的话,那应该是北桥的问题了。

网友:
黑屏时,VCORE电压正常直接换南桥.
若偏低,引起的黑屏, 一般都是VID信号有问题.换IO 或电源管理芯片.

网友:
换个内存试一下

网友:
你GHOST系统,你GO进去之后,再装驱动的时候把显卡驱动去掉,试下,装完系统再到官方下载相应显卡驱动。

网友:
不挂任何驱动看能不能进系统,还不能进就是桥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