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地连接受限或无连接的10种常用解决方法

楼主(2011-03-31):
本地连接受限或无连接的10种常用解决方法:
   现在列举出排查的方法:
      解决方法①:
            XP打开【控制面板】——【网络连接】,找到当前的本地连接,右击它,选【属性】,在【常规】选项卡中双击【Internet协议
      (TCP/IP)】,
            Win
      7打开【控制面板】——【网络和Internet】,点击【网络和共享中心】,在其左上角有【更改适配器设置】单击它,选择本地连接,然后右击【属性】,在【网络】选项卡中双击【Internet
      协议版本 4(TCP/IP v4)】,

      选择【使用下面的IP地址】,在“IP地址”中填写“192.168.0.1”,在“子网掩码”中填写“255.255.255.0”,其他不用填写,然后点“确定”即可解决该问题。(如果当前计算机加入工作组或域,就要根据情况而设置)。

      解决方法②:
            可以在“网络连接“的”本地连接“的设置里把”无连接时通知我“的选项去掉就行了。
      解决方法③:
            控制面板,管理工具,服务,把里面的dhcp client服务设置为自动,然后把这个服务启动起来
      解决方法④:
            禁用网卡再启用
      解决方法⑤:
            1.安装一个什么网络快车OR星空极速的软件(电信安装ADSL给你的时候给你的,或上网下载)就行.

      2.如果你不安装拨号软件也可以,那就需要新建一个拨号连接,具体怎么做就自己试吧.反正岔路不多...注:我记忆中好象用ADSL上网,没拨之前那个连接受限是正常的,此时的IP地址应该是169.....的私有地址,但只要你拨上去就会正常了......
      解决方法⑥:

      IP变成169开头的(显示连接受限)是怎么回事是Windows系统在向dhcp服务器发出请求后没有响应的情况下系统为自己保留的一个IP地址。也就是说当你的地址变成169开头的时候是因为没有和dhcp服务器连接成功。
           出现这种状况可能的原因有几个:
            第一个可能是网线没有连接好,虽然物理上显示有连接成功但是实际上数据是跑不通的。
            第二个是由于防火墙阻碍了与DHCP服务器通信,可以检查防火墙规则或者关闭防火墙。
            第三个原因可能是由于自己主机的网卡的MAC地址全为0。可以尝试重新安装网卡驱动解决。

      如果一个宿舍都出现这样的情况检查宿舍主线是否连接正常,首先是物理连接也就是说连接到墙上端口的网线对应交换机的灯是否亮着。其次是检查自己交换机是否有问题,简单的办法是找一根网线从墙上直接接到电脑上看是否可以上网

      这里再介绍一个简单的判断是硬件问题还是软件问题的方法,手动设定一个同宿舍其他人正在使用的电脑的IP,如果对方和自己都提示冲突那么说明是软件原因那么检查防火墙和主机设置,特别dhcp服务是否启动。如果不提示冲突那么就是硬件原因。检查网线物理连接网卡等等。

      解决方法⑦:

      出现这种情况多半是因为路由设备没有启用DHCP,而WinXP等系统的默认设置为自动获取IP地址,这样,在无法自动获取IP时,就会出现“本地连接受限或无连接”的错误提示。这在有线连接和无线连接都有可能会出现。解决的方法就是手动给计算机设定一个IP地址,至于设定什么样的IP地址,子网掩码是多少,网关如何设定,可以咨询当地网络运营商。
            1.根治方法,具体操作如下:
            控制面板→网络连接→本地连接→属性→双击"tcp/ip协议"在"使用下面的ip地址"和"使用下面的DSN服务器地址"填写你的地址.
            一般情况下,对应输入以下内容就可以解决:
            IP地址:192.168.1.2
            子网掩码:255.255.255.0
            默认网关:192.168.1.1
            DNS服务器(主):xxx.xxx.xxx.xxx【输入对应区域的DNS服务器地址】
            DNS服务器(副):xxx.xxx.xxx.xxx【输入对应区域的DNS服务器地址】
            2.治标方法,如果觉得上面的设置麻烦,那也没有关系,把提示去掉就可以,对网络没有影响.
            具体操作如下:
            控制面板→网络连接→本地连接→属性→把"此连接被限制或无法连接时通知我"前面的钩去掉.

      解决方法⑧:

      先检查一下网线由你的电话线到猫,再到路由器(如果有,呵呵)再到电脑是否都连接正常,最重要的是你的水晶头是专业人士做的(如果水晶头有问题,麻烦大了)。如果都没有问题,在电脑里卸载你的网卡,在设备管理器里重新点操作,刷新,就是检测硬件改动!在看看你本地连接是否正常。如果还是感叹号,你点本地连接右键属性,先点TCP,IP一下在点属性。
            再点使用下面的IP地址:
            输入IP地址:192.168.1.100
            子网掩码:255.255.255.0
            默认网关:192.168.1.1
            然后点,使用下面的DNS服务器地址输入:xxx.xxx.xxx.xxx【输入对应区域的DNS服务器地址】
      系统下载       最后再看你的本地连接,或者上网试试,如果不行,你重换个网卡,很有可能你的网卡是主板集成的坏了
      系统下载
      解决方法⑨:

      如果你正在用的猫是经过自己破解或是其他操作过的,请使用原本的默认配置文件将其还原到初始状态(出厂默认设置),之后再进行谨慎破解或其他操作即可!

      解决方法⑩:
            可能这个方法看起来很愚蠢,但是个人觉得很牛,不妨试一试。
      系统下载       首先将网线拔出,之后将机器重启,重启过程中
            Look,网络连通了!
      切勿插入网线,重启完成后1分钟左右再插上网线。
      ==================================================

网友:
不错的总结啊,本人对网络一点都不懂啊,看了懂了一点啦

网友(2011-05-31):
楼主专业搞网维的吧,这么有经验,全部收下学习了,谢谢分享

网友:
我用的是IP:151.151.1.1

网友(2013-11-05):
地址类型 自动私有地址   怎么解决啊

网友:
说的有书面话,说的有点复杂!!!!!呵呵呵

网友:
受教,全部收下,谢谢

网友(2014-03-19):
网络连接受限制,表示不一定没有网,可以设个ip,无连接ping服务器,一般插上线之后,网卡会对路由发送一个数据包,所以有时看见宽带连接状态只有发送数据包而没有返回的数据包造成无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