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电视出现水纹,并引起其它电视也出现水纹

楼主(2011-03-31):
在线求助.一客户家装了5台电视,每台机都配了机顶盒,是一台32寸液晶电视和4台其他的电视.如果把那台32寸电视的电断了,把它的机顶盒和其他的四台机都打开,那四台机都能正常工作.但只要一把那32寸的电视通电(不开机),其他的机就会出现水纹.是那种一定宽度的水纹条来的.整个屏幕上有3、4条.那32寸的开机后也有.
补充:那32寸的电视是外置电源的,电源是DC24V 7.5A的.

网友:
没人知道是什么原因引的么?

网友:
你换个 24V电源把

网友:
应该是电源的问题,先换个试试

网友:
高压条或灯管

网友:
回复 网友A:

看清楚在回撒

网友:
电源干扰的

网友:
电源干扰了自己,又干扰了其它电器,,,

网友:
查电源看看 吧

网友:
电源干扰吧~~我也遇到过,

网友:
单独用个电源插座看看

网友:
应该是液晶电视电源有问题

网友:
应该是液晶电视电源有问题。

网友:
如果是老机,换掉电源滤波电容,如果新机就这样,你把插座的零火线换下位置会有惊喜;正规接法是三叉地线在上边火线在右边零线在左边,

网友:
地线没接好,检查配电盒

网友:
  有干扰   可见 那电视的辐射 有多大

网友:
电源的抗干扰问题

网友:
加个电源滤波器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