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功破解电信限制路由器方法.

楼主(2011-03-31):
成功破解电信限制路由器方法:
  1.选用设备

        我用的是中兴831II的 ADSL MODEM (此猫支持路由功能)其他带路由功能的ADSL MODEM 也可以

        路由器,应该都可以吧

        2.设置 ADSL MODEM

        ( VCN)选择0-100

        关闭DHCP功能 关闭snmp 打开NET功能 我的路由IP地址是192.168.1.1

        3.最关键一步

        打开路由器设置界面,内设播报改为启用静态路由。

        WAN:192.168.1.2(就是和MODEM同一个网段)

        子网掩码: 255.255.255.0

        默认网关:192.168.1.1

        DNS:218.85.157.99 202.101.114.55

        如果你的路由器网关是192.168.1.1 请更改你的网关,我把我的路由改为192.168.0.1

        电脑设置

        IP:192.168.0.XXX

        子网掩码:255.255.255.0

        网关:192.168.0.1

        DNS:218.85.157.99

        备用DNS:202.101.114.55

        本方法仅供交流学习使用,本人概不负责。

        电信大规模限制家庭用户使用路由器共享上网

        具体做法据说是这样的:对于adsl用虚拟拨号上网的用户电信会监控用户的端口,而用路由器上网的用户都是用内网ip,相对外网来讲就是同一个外网ip后面的端口不一样,这时电信如果检测到他分配给用户的外网的ip地址出现多个端口同时有数据请求,电信就会停止dns的解析(猜测),这就出现在用户的电脑上pingDNS服务器没问题
      但是就是上不了网。

        还是打个比方吧!

        假设路由器是192.168.1.1

        4个用户分别是192.168.1.2 192.168.1.3 192.168.1.4
      192.168.1.5(当然路由器也可以使用dhcp),网关是192.168.1.1 dns是当地电信的dns

        用路由器自动拨号,获得电信分配的ip 218.87.60.111

        这个时候在别人的机器上看4个用户的ip地址就是218.87.60.111:*****(端口号)

        电信就是监控这个用户的ip 如果检测到此ip出现不同的端口号就会封闭这个ip的服务

        但是ping电信的dns却一切正常,网却是上不了了,具体电信怎么做的还不知道,以上也是电信的朋友告知的。

        所以我们现在用路由器共享上网的基本是频繁掉线,经常要重启路由器,有的时候还没有用,怀疑是绑定了mac地址。

网友:
现在限制共享上网基本上都是检查MAC地址的吧,不过我们用的网通的多一些

网友:
我们这还没被限制

网友:
那天试一下,谢了

网友:
我觉得检查MAC地址的可能大一点。

网友:
我们这里好像是有5台的限制

网友:
你的意思是双路由可以上网,那还不如搞个vpn这样上网也不爱限,还有监控外网端口没用吧,一台机器也可以有多个端口的,那他封不,

网友(2016-06-22):
引用 网友A:
想试试   谢谢分享

现在电信还有限制吗

网友:
= =没这么高级。都是通过猫限制的,路由模式下限制DHCP地址池而已。或者iptables表限制,不会给你检测端口状态的,一个IP最大只有65535个端口可以用,NAT后对于公网IP端口是不会重复的

网友:
电信的光猫好像只能电信公司人员设置吧,好像他们有工具号要进入系统设置参数才能用,搞的现在又少了卖一样东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