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A61 开机掉电

楼主(2011-03-31):
这台机器待机的时候0.06 3.3V 5V 都正常 开机的时候电流有时候上到0.4几 0.2几 或者是0.1几就掉电,而且有时候开机待机电压0.06还会变成0.01 加不了电 北桥我BGA做过了 还是同样的问题 电感阻值都对 没有发现短路的地方 请各位高手们给回帖谢谢

网友:
这款机器修过,CPU供电MAX8771容易出问题,还有二级电压也容易出问题,发现过二级电压控制场管的G极控制有断线现象

网友:
8711我也加焊过了 还是那样呀

网友:
我是更换的,不是加焊的
断线的那个忘记拍图上贴子了,B电压不出来会影响CPU供电不正常,造成开机掉电,不过开机瞬间电流挺大的,能到接近2A
不要单独回复帖子了,编辑吧
我肯定修好了呀,不然就不会回复帖子了
先查查有没有明显短路,开机瞬间1.8  1.5  1.05V电压都出来了没,CPU供电有没有动作

网友:
那你换好了吗谢谢

网友:
电压都没有出来完啊  当然掉电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