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基R43不触发,求助

楼主(2011-03-31):
收到一台明基R43二修机,不触发,待机电流是0.02 按下开关后电流变为0.09,待机3V 5V都有 EC是IT8512,请问这个IC的工作条件是什么
不触发

网友:
哦 这台机器的话 IO问题比较大

网友:
这机器我原来修过,南桥 IO 都换了还是不行,最后换板了

网友:
触发后电流能上升,开机电路基本已工作,查查供电的情况

网友:
应该是有供电没上来,开机是可以了

网友:
看图纸啊

网友:
测了一下8512第11脚没有电压,这个脚是不是IC是主供电脚,是不是待机就有的?

网友:
没有人知道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