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硕杂牌板NF520屡烧MOS管 愁人

楼主(2011-03-31):
不知道咋整了 换上1分钟不到就烧,只烧那两个打叉的

电源为 RT8802A+BD-AD组合 谁帮分析下

已解决:换RT8802A+BA-A4代换,换整组MOS管 修复 换玩RT8802A+BA-A4后 103电阻阻值上升 所有的103都一样阻值了

网友:
那你电源管理换了么?  如果换了还这样那就不好分析了。 如果没换 强烈建议换下

网友:
MOS管换了还烧..G极的2R2电阻也要换

网友:
2R2电阻
用二极管档测量 应该是通的吧 没有坏啊

网友:
最有可能的就是那两个电源管理IC,特别是那小的,BD开头的,很容易出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BD-AD 找不到原值的 IC 没法换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那种IC是不好找,但是我都是代换的,只要BD开头的我都试(做法很危险。不推荐)你那有没有华硕的P5型号的版?那种板的核心供电用的IC很多都是那种的

网友:
重新换了管子 测了一下 两个总烧的管子 中间的103电阻 阻值很小 只有0.7K左右 其他没烧的 中间的103电阻 都在7K左右,拆下103量 还是正常的 10K

网友:
烧下管,先换芯片在说

网友:
屡烧管的话,我一般先换个芯片,先,

网友:
首先要测G极的电阻没有问题,再换个芯片

网友:
   上下管要一起换啊 、看主板的图片你貌似没一起换啊  如果一起换了还不行、就换 pwm芯片吧

网友:
在一组的管子一个坏了,另一个怎么也得弄下来测下吧,最好是两个一块换,保证解决部分不会有问题,如再坏,再看信号来源和电源管理IC

网友:
问题不就已经很清晰了吗?   只要拆下103电阻,再跟一下线路.找到相连元件换掉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