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I945GC供电三相全部发烫

楼主(2011-03-31):
接到板子的时候开机有报警,但是但死机的那种报警.....量板上的供电都正常,不小心接触到CPU供电的时候发现很烫,,先把IC(ISL6312)换了还是一样,因为CPU供电是正常,但是很烫,没思路了,BOOT三个都是12V

网友:
论坛上有高人检测出电感有问题了也会这样,你可以尝试把电感都换掉,反正不影响,

网友:
这种问题不好修啊,以前我修了块板,型号忘了,那电源管理IC也是6312,故障差不多,我那块板是CPU核心供电的最后一相供电的电感,电容,MOS管,超级烫。换6312也没用,最后没办法,把那一相供电给卸了,原来是4相供电的,(我这做法很危险,不推荐)。最后没返修

网友:
把后面得电容都换一遍看看那

网友:
换整组的发汤的MOS管,有时候MOS坏了了测不出来的,

网友:
靠近VGA接口的是上管吗?靠近CPU底下的是下管吗?有什么方法判断?除了看图!?
帮忙解答,谢谢!

网友:
有示波器可能方便些,对比一下每项供电G极的脉冲控制信号…后极负载的阻值偏低导制电流加大也可能导制前极供电电路发烫

网友:
D极到12V通的是上管,S极和地通的是下管

网友:
芯片的偏置电路检查一下

网友:
我也遇到过一个精英主板,三项供电,有一项老烧,后来改成了两项,还算稳定,正在找谜底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把它改成两项了?厉害

网友:
支持。希望楼主解决,支持,不落

网友:
刚修了块也是跟楼主一样型号的,但是无CPU VTT 供电,飞了条线过去。诊断卡可以复位,但就是不跑码,有几次能跟到D4,D5 04 就掉电了。
不知何解

网友:
有可能是MOS管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