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不清楚牌子的U盘找不到设备

楼主(2011-03-31):
昨天有人拿来一块不清楚牌子的U盘找不到设备,打开一量供电5V,数据线阻值都很正常,也没有接触不良的地方,有时候用表笔点U盘晶震灯能亮一下也还是找不到U盘。主控芯片的型号是usbesl vt165-l48如何修呀?在线请兄弟们指导,费收了不谈打过来请你搓酒.

网友:
你可以先换一下晶振试试

网友:
那个四方芯片  好像是叫控制芯片烧了  换掉即可

网友:
标签上是忆捷,换个同型号的晶振,再量产

网友:
主控坏了!更换即可!

网友:
直接短接存储芯片29和30脚,插到电脑上,认上了之后,就把短接去掉,再重新量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