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烧冒烟了 续:拆开后 再开机就好了

楼主(2011-03-31):
拆开后 再开机就好了   也没动什么东西  就一股塑料烧焦的味道

上午带笔记本去给人测试   刚刚插上电源 正在开机  突然闻到一股烧塑料的味道   当时不知道是笔记本   后来发现冒烟了   才发现是笔记本烧冒烟了  然后就开不了机了    位置在底座插电源附近 塑料都化掉了一点

麻烦看帖子的你  说的简单一点  我只会修台式机  很少接触笔记本

麻烦告诉我  第一步 第二步之类的 该怎么做    大概需要什么工具   谢谢了

手机拍的照片 很不清晰  看个大概部位吧
(先前)

网友:
什么机器啊,烧的话也有什么原因导致的,要看看什么原因,你没有插电源钱可以和你说什么问题啊

网友:
华硕s5200

呵呵  不知道  不知道!~
我就是插上电源线的  我每次开机都插电源线的

/////////////////

现在还闻到一股烧塑料的味道

把机器拆掉  然后呢》?

是刚刚开机就烧掉的
不是用一段时间后烧掉的

网友:
大短路了把   用电压调小 在开机 摸什么地方热 就是那坏了

网友:
电源坏了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可能是电源坏了 但是现在开不了机了   所以  应该也是短路了  电源的问题先放在一边 等电脑好了 在说电源 嘛  呵呵

网友:
是不是先把笔记本拆了  然后在打开? 大短路 是大面积短路的意思? 电压调小是怎么解释?我不是专业修电脑的   我是电信的装维修师傅   呵呵谢谢了  不好意思

网友:
你要是没拆过的话建议你最好送维修的地方去  省得你搞不好在把毛病搞大了

网友:
我看你还是拿去店里看吧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买笔记本就是为了修的   维修笔记本是我的弱点     正在学呢

谢谢不吝赐教

网友:
回复 网友C:

你还是找专业的修吧,不然你要搞出大问题

网友:
怎么想学点东西那么难呢  都让我去找专业的  哎..........
自学成才 这年头  ...........比较难啊

网友:
你自己搞不定  拿去维修吧

网友:
呵呵  楼上茶马古道?  是绩溪的? 老乡不? 帮帮忙呗
我买这个笔记本 就是打算倒腾坏掉的  你就帮帮 出点主意呗
第一步 第二步 咋走啊

网友:
主供电短路

网友:
b+短路,也没什么的,面积不大就好

网友:
PCB板说不定都烧穿了,但愿只是短路

网友:
看起来挺严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