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R511网卡不能用的怪问题

楼主(2011-03-31):
今天接到一台方正R511的机子,网卡不能用,网卡是威盛的VT610L
故障是:开机后不用插网线 机子就自动连接 显示正在获取IP地址 一会后提示无法连接上受限制
维修:查供电 正常  晶振 起振   无奈更换网卡试试  换后故障以久
没有思路 求助有没有修过这样的问题的 不会是南桥问题吧???? 谢谢

网友:
没有人修过吗????

网友:
IP地址是什么?MAC地址是什么?

网友:
这样的故障以前遇到过,不过都是换主板解决的,像这种情况首先要考虑一下系统和BIOS,然后再考虑网卡和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