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K8N风扇转下就停

楼主(2011-03-31):
ASUS K8N开机风扇转个1秒左右,看起来也是短路了拿掉U开机正常,量个内存和桥供电都没问题啊,加焊过桥也是一样就加U风扇转下就停(有12的)怀疑是ADP3166坏了引起的换之结果也事实不符合悲剧啊.......有修过类似的朋友指点思路..........................

网友:
应该是CPU核心供电有问题,上CPU就短路

网友:
驱动管也一起换。

网友:
用cpu假负载试下

网友:
有没有可能是 温控的 啊

网友:
怎么是已解决的帖子,怎么解决的啊?

网友:
楼主 说下 怎么解决的啊

网友:
U供电保护,查上下管子那里短路,把那一组换掉

网友:
等待答案。。。。。。。

网友:
最好有假负载测一下

网友:
既然解决了 就说说啊

网友:
放假负载看还会短路不   如果不会那就 有可能ADP3166坏

网友:
CPU的温度保护电路也要看看

网友:
换场管或电源IC

网友:
小四针那片的问题嘛。。

网友:
CPU供电问题

网友:
如何修的,说说吧,都明白一下嘛

网友:
说一下怎么修好的

网友:
楼主不要保留啊,哦哦

网友:
这么多的童鞋都强烈要求楼主献答案,可惜他吝啬。

网友:
io损坏也会引起掉电

网友:
楼主乱发帖 没解决没解决嘛 搞个什么就解决的贴 让我白看了 哪是桥坏了 或者U挂了 关风扇屁事 不上风扇还是照样短

网友:
楼主怎么解决的? 风扇转一下就停 CPU供电短路。

网友:
电源管理芯片,驱动芯片 场管全换了,看行不行!!!

网友:
楼主 无齿 骗大家帖子

网友:
赞同楼上的,再查下电源管理芯片的小元件,查VID EN 和 SS 线路

网友:
应该是cpu供电的问题吧。

网友:
别逼问啦,楼主都不好意思了。其实是CPU坏了!

网友:
CPU电压的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