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5583 进水,最后一插上电灯就亮,但不是自动开机

楼主(2011-03-31):
acer 5583 进水。经维修,开机、进系统、关机、等什么都正常,不过一插上电源或电池,电源灯、光驱灯,左上角的“信息”灯都会长亮。按一下开关,机开了,左上角的“信息”灯灭、光驱灯闪其它长亮!不解呀!!!不知道哪里出了问题……望各位高手指点!

网友:
有断线的地方

网友:
回复 网友A:

从哪里下手查呀?

网友:
此机,还带着电池不能充电的问题,望各位高手指点啊!

网友:
  看充电电路这一块,芯片的工作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