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T400暗屏,外接正常,切不回内屏

楼主(2011-03-31):
一台联想T400笔记本,开机暗屏,有THINKPAD显示,切换到外接显示器,可以正常显示,进系统正常。但是只要一切换到外屏之后,再按切换键,外接显示器一闪又亮了,内屏无显了。请问各位兄弟,这种情况是哪里有问题呢?

最新进展:此屏为LCD屏,外接高压板点灯管,BIOS切换到集显,内屏可以正常显示(装驱动白屏,不装驱动正常,百度说此型号集显XP下驱动不正常,好多人遇到);BIOS切换到独显,进系统白屏(因为外接高压板了,否则黑屏)。我的判断是显卡坏,没有换显卡的本事,放弃了

网友:
高压板或灯管的问题吧

网友(点评):
如果是单纯的高压板或灯管应该不会造成不能切换内外显示吧?

网友:
先把暗屏修好在看有没有这个故障

网友:
高压板屏线显卡都有可能

网友:
是每次开机都这样还是有时候这样,是不是显卡有问题,昨天接个华硕AJ8 ,客户说外接亮,本机屏不亮,我测试开机不亮切不过去,开机能听到出现LOGO的声音,焊接显卡后好了。

网友(点评):
每次都这样

网友:
暗屏  查高压电路啊

网友:
看看屏线有问题不啊

网友:
如果是LED的话查一下屏供电,LCD的话测灯管,高压。

网友:
应该是LED的屏  都没修到过  好悲剧

网友:
回复 网友A:

T400 是LCD的屏

网友:
暗屏 维修思路,测灯管 和高压板  高压板供电  显卡

网友:
这么新的机器,都是LED的屏,换个屏试试吧,现在新机器出现屏暗的多呢,就是还没找到怎么修,请楼主修好后给个答复怎么搞定的,谢谢

网友:
黑胶 是 到必须该解决你的时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