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迅维维修总店]维修实录之Acer 4930G不上电维修

楼主(2011-03-31):
    Acer4930G(仁宝的LA-4201P),客户送修的二修机,机器拿到手时故障现象是不上电,先扔给小弟看了一下,小弟检查了一下发现没有待机电压(借我的口描述一下他的维修过程),但主供电的19V是正常的,就把目标锁定在待机电路方面,打开图纸看了一下,这块板的待机电路是由PU4(ISL6237)来控制的,那么按照正常的维修思路,先检查PU4的供电,6脚的VIN正常没有问题,但7脚的LDO供电没有发出,看电路图可以得知,第4脚是一个EN_LDO信号,从字面就可以得知,这个脚位是LDO电压的使能脚,用万用表量测EN_LDO信号,发现电压为0,这当然不是正常的,继续向上查EN_LDO信号,看到这个信号是由VS电压经过PD8然后由PR46和PR47组成的分压电路得来的,在线量测电阻分压电路,发现PR46阻值偏大,有300多K,而图纸上是100K的电阻,在料板上找了一个100K电阻换上以后,机器有待机了,按开关可以正常上电。

       加上CPU和内存加电测试,电流只能跑到0.58A然后就断电,唉,从来就没有顺利的秒杀到板,没办法,修同行的二手机就是这样费力。上假负载检查了一下,没有CPURST#,由于是二手机,我的习惯就是看一下之前都修过什么,发现时钟芯片被更换过,仔细看了一下,发现71脚和72脚之前有连锡,由电路图可以得知,71脚是CPU差分时钟CLK_CPU_BCLK信号,72脚是时钟的供电+CLK_VDD,这两脚短路那肯定是不行的啦,用烙铁拖开短路的两个脚,再上电测试,电流跑到0.7A停顿了一下,然后慢慢的上升,一直上到1.4A后断电,这也不对啊,根据以前维修的经验,这种情况CPURST#还是没有出来的,上负载测试,果然还没有出来,由于对之前维修的同行的焊功的不信任(备不住是那一个时钟引脚空焊,没有送到南桥或北桥,所以导致无CPURST#),我就又重新拖焊了一下时钟芯片,再开机测试,电流正常跳动,接显示器主板点亮,此板修复,可以安心吃饭去了~~~

    题外语---------
    焊接是做维修的基本能力,如果这个能力都没有掌握,只能是制造更多的人为故障和二次返修,各位同行切记啊。

网友:
呵呵  不懂的人就是乱整 我还从没遇到时钟芯片出问题的机器

网友:
焊功真的很重要
练就一手好的焊功,修板就成功了一半。

网友:
感谢分享,谢谢了。很好的维修经验。二修的就是麻烦啊。里面藏着很多,不合常理的奇怪的故障。因为你根本不知道前面动手的人在想什么,会怎么做。所以就有了太多的可能性。总之就是麻烦。

网友:
可能是人家故意那样焊的吧 说来也怪 就隔离保护电路的一待机都修不好 他怎么就去修时钟做什么 看来没经过正规的笔记本维修流程和思路。。。

网友:
感谢楼主的讲解  学习了

网友:
也是哈往往难修的都是最基础的了!

网友:
很强悍  顺便问下  在 有的芯片中    第一步测VCC   第二步  如果芯片有LDO信号  就去测LDO   而不是直接去测SHD#  对吧 ?   LDO  信号是什么意思?

网友:
回复 网友A:

芯片自身工作的线性供电。如果芯片是正常的,收到工作电压后,内部的模块就会发出一个线性供电电压

网友:
没待机怎么会动时钟呢,前面的人太奇怪。

网友:
我都想当楼主的徒弟 了,我什么时候才能有这样的功力啊。

网友(点评):
呵呵报名迅维实地培训。考试达标后可以进去跟随心在飞翔学习。

网友:
强悍,楼主真的好细心,拜读完

网友:
同10楼的疑问.

网友:
一修哥是经验维修。

网友:
焊接是基础啊!还有就是做BGA在现在维修来看也占了相当大的一部分!

网友:
学习了,看来焊功真的很重要啊

网友:
这板子修的挺拽的

网友:
学习了,看来以后再焊工上面一定要多下功夫才行

网友:
现在板子有en-ldo开启信号了,原来都是直接芯片出ldo信号。板子越来越复杂了。控制越来越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