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旭日125不开机

楼主(2011-03-31):
我修过2台这种电脑,都修不了。故障也是一样。那位高手知道这个机子是不是有通病的??电压正常啊,。我现在手上有一台也是旭日125的能开机的。。但是就是一碰电脑就是重启,不碰就没事。有人见过这样的故障吗???

网友:
这款机器的BIOS 要坏,刷 一下BIOS试试

网友:
回复 网友A:

就是一拍旁边就重启了、、
这个问题少见。。

网友:
我也遇到这款机器不开机,还没搞呢!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也想到是BIOS了、、它电压有时正常有时不正常。。但是我不敢肯定

网友:
回复 网友C:

你说说你那个是什么情况???我现在手上有2台。一台能开机的。就是碰一下就重启了。。不碰开一天就没事

网友:
各位哥们谢谢。。2台机器故障也解决。不开机那台换了南桥。。开机老是重启那台换IO

网友:
有了这次的经验。以后修这台好修很多了

网友:
通病到是有  不知道你的毛病是不是通病

网友:
125貌似CPU供电IC虚焊,还有主供电有个保护的电容会烧电感虚会烧

弄好后最好加焊下电源接口那边的各电感电容和电源IC

网友:
回复 网友D:

还有主供电有个保护的电容会烧电感虚会烧
哥们这个我不是很明白。能说清楚点吗?

网友:
回复 网友E:

  你什么意思啊

网友:
肯定是哪里虚焊了,先加焊一下IO看能解决吗。

网友:
回复 网友F:

两台机。已经修好了

网友(点评):
祝贺你,OK

网友:
一碰就重启,估计是虚焊,有可能是IO 虚焊

网友:
IO,和南桥都有可能,看具体故障了

网友:
接口  IO   南桥  通通加焊一边   肯定有虚焊的

网友:
注意南桥  估计是虚焊了

网友:
哥们。我又碰一件怪事了,愁死我了。。  今天我又接一台联想旭日125这个是独立显卡的,显卡花屏,我回焊一下好了,谁知道我装起来,居然开不了机,我又拆下来。还是不开机。哥们你们看看这样是什么问题呢,还是显卡吗?

网友:
做显卡的时候是不是把南桥搞得虚焊了哦

网友:
回复 网友G:

不懂。。所以我现在愁的很哪。不懂怎么决定的,

网友:
按不触发的思路去检修!!

网友:
哥们。。帮帮忙 啊

网友:
你肯定是吧那里搞虚焊了啊

网友:
CPU供电?看下 掉电到什么地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