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19寸(W1942ST)显示器不通电?

楼主(2011-03-31):
   拆开测量电源板,发现22V输出对地短路了,5V输出正常.后发现给高压板供电的4角芯片短路了.换掉通电,显示一下就灭了.     现在最严重的问题是 22V输出电压变成27V了,请问高手怎么把电压降下来???

网友:
是不是空载电压偏高???改通用高压好了

网友:
这种机子。不加负载电压会偏高。加一个通用高压条那种高压的就行了。老板可以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