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电源板,22V输出变高,怎么把它降下来?

楼主(2011-03-31):
请问高手怎么把27V电压改成22V或12V???请教了!
电源

网友:
如果原来就是22V,那只能改电路了,,如果原来是12V,现在变为22V,那说明稳压电路有问题

网友:
次级电压输出过高是稳压电路 主要检查以下 PWM芯片 光耦 431 开关管 还有以上元件周边小的元器件

网友:
如果电源硬件是正常的。你可以尝试在开关变压器上用细铜线绕线圈再输出电压高了就把接头和27V绕组的线圈串联。输出电压高了就把接头交换一下。具体匝数实验而定。祝你好远。

网友:
新绕组和原绕组串联,如果同相,输出电压更高,如果反相,输出电压就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