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M2N-SL1的维修

楼主(2011-03-31):
     昨天一客户拿着两片ASUS M2N-SL1的主板,目测一片主板的CPU供电处烧的铜片都看得到。。。这个就放弃吧。
另外一片不通电。查南桥挂了,摘了散热片南北合一的桥被加热过,而且死的冒泡泡了。。。。
              一看这情况还修个啥呀,客户却说两个搞一个起来就可以啦。。。。台式机主板换桥可划不来,不过没什么事做,又有现成的料板,既然他要修开价80.
测烧CPU供电的板桥还是好的。拆下N桥570重新植株测测还是好的,有些桥拆下植株就挂了,A桥就更不好说了。
     卸掉坏桥,焊接温度只开到上190   下210.   让时间等长一点开始融化就把风口托起来,继续几秒后就关掉返修台。  让锡珠固态后再开风扇,洗干净。  开机能上电,上CPU,断电。。。再点依然断电。不敢再点了,以免烧坏CPU,拿个坏的UU来也会断电。看来这板子还有问题,查上MOS管,输入与控制级短路,难怪不上CPU不断电的,如果输入与输出短路,上电就会断,有时控制与输出短路也不会上电就断,而是上CPU才断电保护,因为电压芯片要检查CPU的VID才输出电压,上电发现有短路情况立即断电。更换电压IC  3186,为防万一,三个上官全部更换。。。之后上电OK。
                                    现在很多主板坏CPU供电的都是电压芯片的。现象就是上CPU后就断电。不上CPU不断电。
      上电就断可以判断大致是CPU电路的问题,要拔12V后不断的为上官短路。。。

网友:
不错学习了

奋斗小青年 -2 下次注意下

网友(点评):
灌水 小心被扣分啊

网友:
很好的经验,值得学习

网友:
G。D击穿,上CPU掉电。  D。S击穿就上电就掉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因为G D击穿就意味着CPU供电为12V了,那是完全不被电路接受的。有多少uu烧多少个,反馈会立即通知断电。。。
   如果DS击穿的话,输入有控制才能输出的。所以控制无电就不会让12V直接输入,上CPU后控制级激励G级输出到S,电压过高遭到保护立即断电
像478针的主板CPU供电坏,经常会引起北桥烧坏,因为CPU供电有一组与北桥,核心供电的上管短路也就是北桥遭到12V电压攻击。坏的多。。。915以上 的北桥与CPU供电单独供应1.2v

网友:
还没碰到短路烧CPU的

网友:
华硕CPU短路的 都挺麻烦滴

网友:
  为什么不修cpu供电短路的那块呢、貌似那块还好修点。

网友:
回复 网友B:

认真的看了你的回复,很谢谢你的细心回答。受教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因为客户看到铜片都烧出来了,不好看。烧的有点严重了。经验所致,烧成那样,现在修好也用不 了多久的。。。

网友:
一般CPU那里短路的话,短的是上管或者下官的话全部换掉, 09N03 06N03在CPU那边都可以通用的。
还有注意是主电源C+辅助电源IC ,如果哪项短路连接的辅助的电源IC的话,辅助电源IC也要换掉
CPU那边短路一下修不好的话,很麻烦的

网友:
电源IC的故障率好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