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S M760GXLV显卡可以代换那些

楼主(2011-03-31):
神州 优雅Q300的机子,比较老了,显卡加焊玩,永不了多久就挂,请问各位大哥可以替换那些,这个显卡是SIS M760GXLV
显卡

网友:
那是你加焊不到位,加热锡珠融化后再关返修台。温度打190时间长一点就行了,别打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