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我刚来的,内存是怎么区分16位8位的?

楼主(2011-03-31):
那是怎么回事?
还有把台机的1G单面内存都颗粒拆下来,装到
笔记本
的双面PCB上是不是也能发挥1G,需要写SPD吗?写的话该写那些资料?每种内存颗粒的SPD资料都不一样吗?还是每种SPD的资料都不通用,只区分内存颗粒?
我实在小白,彻底不知道!
笔记本

网友:
内存颗粒,16位就是16位,8位就是8位,具体可以百度下颗粒参数。

网友:
台式机单面1G 可以装到笔记本上用 返过来也可以 SPD一般不用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