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3061P中哪个是高压开启信号,EC在什么情况下发出这个信号

楼主(2011-03-31):
LA-3061P中哪个是高压开启信号,是INVT_PWM还是DISPOFF#呢?现在测得是INVT_PWM1.几V,是DISPOFF#3.3V.
看了图纸,INVT_PWM是EC发出来的,DISPOFF#是由EC发出来的BKOFF#转化过来的。
EC接收到什么信号的情况下再发出高压开启信号的呢?

该故障机器表现为:开机电流正常跳变,到快显示的时候屏幕就闪一秒马上就掉电到待机电流。把高压条拨掉就暗屏,但不掉电。

注:高压板、灯管确定是好的,屏线高压板部分的线也是好的。

网友:
高压坏了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高压板没有坏,换了两根都 一样。

网友:
灯管坏了吧

网友:
换个屏试下不就知道了

网友(点评):
不关屏的事。

网友:
对呀,换屏了。不行就打下对地值有没有短路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不关屏的事,阻值打了没发现什么异常。

网友:
把上半部分拆掉,外接看行不行

网友:
看字样儿,
PWM是开启信号,由显卡,或是IO控制的。
BRIG是亮度调节

网友:
如果排除高压的问题,就不要在这个问题上纠结了,
你思路出问题了

网友(点评):
我知道,所以我想弄明白,EC在接到什么条件的情况下,发出高压控制开启信号。

网友:
NVT_PWM是开启信号,我觉得1.几V好像有点低  你现在现象是暗屏吗? 直接短线加个3.3试试!

网友(点评):
挑开开启信号,直接拉LCDVCC过去,一样掉电。

网友:
楼主先外接个高压试下,行的话就改个高压就可以了

网友(点评):
改过高压了,一样。

网友:
改INVT_PWM,直接从开启上取电,串个103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