麦克风发不出声音

楼主(2011-03-31):
客户留下一块鑫驰NC61--L的板,这两天没事把板修好了,装了系统发现麦克风不能用,听歌都好的,于是又找了很多驱动也不行,跑了的麦的线路也是好的,切换到前罟面板的麦克风插孔也不行,后来就把声卡芯片也换了,还是不行,声卡芯片型号为ALC662的,这板两桥合一的,会不会是桥的问题,还有麦出来的那只脚没电压,请高手指点

网友:
可以换一个声卡试试,然后确定是不是麦克风接口的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1:先测试驱动有没问题,再试试软件,看是不是把HDMI的给搞到音频去 了,以上都没问题,再看下图纸,测下MIC的脚位定义。基本上可以排除了。

网友:
在系统里面能看到硬件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先软后硬,XP下的话某些系统要过下控制面板里的话筒硬件检测才行……

网友:
先软后硬,在右下角的喇叭上右键,选打开音量控制,然后选项,属性,选录音,在麦克风下边把选择勾上

网友:
这是鑫驰的杂牌主板, 我跑过接口到声卡芯片的线路无发现异常,软件测试也测过,也打过很多驱动终无效,声卡芯片和接口也换过还是不行,现在不知道是不是还是驱动的问题,谁有鑫驰主板nc61v-l原装驱动盘请发一个,我想再试一试,谢谢!!!!!

网友:
先检查一下系统里话筒的设置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驱动的事,这个芯片的就这样,用驱动人生,更新一下驱动就行,

网友:
都试过以上方法,就是解决不了,可能还是驱动问题,但找不到官网的驱动,刚才有客户要板就给他了,再装一片旧声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