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31T-LM 的问题

楼主(2011-03-31):
主板是联想的,开机上电,不跑码,用带灯测试仪测CPU座没有问题,主板供电也没有问题,时钟和振晶都没有问题。复位,在一个好板上测是0.23低电平,在坏板上测是3.3V ,是南桥坏了吗?
cpu

网友:
上假负载测,好板上没有电压,坏板上有电压,这是为什么??

网友:
这里没有高手吗?指点一下啊

网友:
月饼老师能来一下吗?

网友:
测复位是要看有没有一个电压跳变,而不是测排针上有多少伏电压,上电后不跑码,CPU的供电-时钟-复位都有吗?各部分的供电正常吗?还有你这款板子桥虚焊的挺多。

网友:
带灯测试仪侧CPU座未必准吧。如果CPU电压正常,可以上个CPU用手用点力压,边压边点复位,看看有无变化,如有,就是CPU座的问题。再不行,换个BIOS试试,先可简单的来。前提是:各个供电、时钟、复位都正常。

网友:
这个主板很愁人,好板上假负载测不出来,只有上U才行。坏板上假负载,开机后,各项测试都正常,就是不开机,跑了几天电路,初步判断是南桥坏了。想问下,主板接电后的自动复位是由南桥发起的吗?

网友:
这个上假负载有核心电压,上真U 就没有电压,出现这个情况,有可能是哪里出现问题呢?盼有高手来解答

网友:
主板支持这个CPU吗?

网友(2011-08-07):
一个是OI问题!!

网友(2011-11-06):
我也有同样的一个板 电压都正常 就是不跑码
BIOS刷了不管
南桥加焊了不管 不知道怎么下手了

网友:
有高手指点下吗

网友:
IO换个试试

网友:
如果是GB的桥 坏的可能性很大欧

网友:
cpu座排查一下

网友:
等待解救中。

网友(2011-12-22):
我这也有一块,开机诊断卡00 复位几次跑C1 ,就是不亮啊,郁闷的很。。。

网友(2012-05-20):
解决了冒个泡出来

网友:
我有一块这样的板跑2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