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M51GM-S2G AM2 940板子不上U和内存诊断卡会显示吗?

楼主(2011-03-31):
RT,到手一块技嘉GA-M51GM-S2G板子,没有合适的CPU,只接上了电源,插上电源和诊断卡,开机,卡不显示任何内容,各电压似乎正常,这类板子不上U不上内存DEBAG卡会亮吗?就想确定下这板子是否正常,如果正常就拿去配个双核来用用,还有这个现在看来配个什么CPU性价比好???

网友:
不上u,就读不出bios程序,不走程序怎么可能有代码

网友:
回复 网友A:

哦,那还是带板去配块U,这板子现在看来200-300米有什么合适的U呢?内存上个2G,装个WIN7,呵呵

网友:
肯定要上U,不上U怎么会显示

网友:
你什么板?可以跟同行借个啊

网友:
这板子 北桥容易出问题 虚焊  、是NF-6100的北桥的吧!

网友:
  学习大家的经验

网友:
回复 网友B:

嗯,北桥似乎有焊过的痕迹,这板是一朋友换下的,呵呵

网友:
回复 网友C:

好像某些板,空板也可以开机,原来什么也不上,诊断卡会黑屏啊

网友:
回复 网友D:

这样的图片都能看见!大哥您太厉害了!收徒弟不??

网友:
回复 网友D:

哦!不好意思!没有注意看,原来你 就是LZ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