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65系列 INTEL PCS

楼主(2011-03-31):
Hp 65系列 INTEL PCS
插上电源待机正常,开机不上电,指示红灯闪几哈就熄灭,
用表笔接触IO
74PIN 可以通电 该脚为25—29V
该机的51120没有电压3/5输出,接触74PIN后就有了3/5,按开关就可以点亮
后从3VSB接个472的电阻到74PIN后解决问题,可能是有断线。

网友:
开关有电压不

网友:
从哪里先下手很重要的   只要搞清方向 神马都是浮云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说你的一点没错,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