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T220显示器

楼主(2011-03-31):
三星显示器开机用一会数字模拟黑屏转换,把侧面按键开关去掉好了,但现在用一会老自动关机是什么问题啊,会不会是驱动板程序出了问题,那位高手帮一下

网友:
按键有问题了,,,,

网友:
如果按键有问题,直接换了,然后再看看是否黑屏,如果还会黑屏,有可能是电源板二次电源部分的电容不正常,一般是电容起鼓了,如果电容没有起鼓,看看黑屏时电源灯是否正常亮,能否正常开关机,如果都正常还会黑屏,那有可能是驱动板的问题。。。

网友:
应该是按键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