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Q40 AMD 外接正常,内屏不显。

楼主(2011-03-31):
CQ40 AMD  外接正常,内屏不显。很多朋友说屏线易坏,但换了屏线还是如此

网友:
这机显卡和屏线都容易坏   好像BIOS也坏的多哦

网友:
显卡或者屏

网友:
说多了没用,只要有思路,就能好!主要还是先看屏上的电有没有,其次进入下一步!

网友:
有图纸  查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