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下场管巨烫

楼主(2011-03-31):
ati 3650  GPU供电场管发烫
滤波电容 电感 上下场管都换了 还是发烫
原8脚芯片是nx2114A  我试了nx2124a和RT9214 APW7065都不能点亮 只有nx2114能点亮 但是巨烫 原来供电是1.36 我现在改成了1.05的供电(都是巨烫) 用PCI卡带进bios 3650正常 也不发热 3650单独启动时 第一界面温度正常 之后直线升温

解决:更换RT9214不亮 没有核心供电 把7脚和8脚(核心输出脚)之间的153电阻换成154 7脚变成高电平 各路电压输出正常 亮机 上下管也不发烫了 进系统正常 但跑3D黑屏  看来还是有故障 测核心供电1.09偏低 将6脚反馈电阻153换成103 出来1.2V供电 进系统 跑3D 都正常通过也不发热 至此完全修复

网友:
电源IC是不是在场管的背面焊着,看看是不是电源IC发烫

网友:
电源IC不烫 只有场管烫  全部都换过了

网友:
测测主芯片的阻值

网友:
场管耐压不够吧  还个比原来大管试试

网友:
反馈电路的电阻或单项管坏

网友:
已修复 谢谢大家

网友:
不错的经验。值得学习

网友:
回复 网友A:

PWM 频率不对,也会这样现象

网友:
我也遇到过这种情况,换掉八腿芯片后正常.

网友:
这个问题一般是Pmw不正常,或者是负载阻值偏低短路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