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ACER暗屏问题

楼主(2011-03-31):
今天接到一台ACER的电脑,客户说会自动没显示。开机一看,过完显示ACER的LOGO几秒钟后就暗屏,不装硬盘也一样,换来一个屏也一样,单独插灯管也一样,换了4根高压条,也一样,亮时测高压条,供电19V,亮度控制2.75V,开启信号3.27V。暗屏的时候,开启信号变成了3.29V,其它电压都一样,正常,难道就这么点的区别就不正常了?才0.02V的区别啊,到底是什么问题呢?

网友:
直接改一个高压  另外找开关电源

网友:
暗屏,查下屏供电

网友:
用外接的灯管试一下啊?有些不是暗屏你看起来以为是暗屏,不然就高压改一下试试

网友:
呵呵,已经解决了,后来发现,在屏转暗的时候,高压条的主供电有从高到低到高的一个跳变,后来发现是保险有问题,直接测保险,是通的,正常的,但电压在另外一头没跳变,直接用锡拉过去,问题解决。。。。用适配器没那么快暗屏,用电池,过完LOGO马上暗屏。。。。

网友:
哥们  被你误导了  你不是说换了4根高压条了嘛  不会全部都是保险电感坏了吧  有些看糊涂了

网友:
是 啊 我看 的糊涂了·~~你拿的高压条都是有问题的,。。。

网友(点评):
呵呵,主板上的保险啊,不是高压条啊

网友:
纠结   LZ不老实  呀 呵呵  不过 修好了就好

网友:
呵呵,怪我没说清楚,是主板上的保险,不是高压条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呵呵,是主板上的保险,高压条一切正常

网友:
回复 网友B:

直接用锡拉过去。。解释下。。

网友(点评):
呵呵,就是把保险两头用锡连起来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还是不懂,保险是通的 应该是正常的,你用锡连起来起什么作用。连起来不是就有阻值了吗? 那保险不就没作用了吗?

网友(点评):
呵呵,没有相同的保险换的时候,只有相连拉。。。。。直接用二极管档打阻值,确实是通的,但它就是性能不好啊,用着用着就有阻值了

网友:
是保险阻值变大了吧

网友(点评):
呵呵,用着用着是有阻值了,但变大后,马上又恢复了。。。。要不就是虚焊。。。嘿嘿。。

网友:
直接改一个高压板就可以了不用这么事了

网友:
高压和屏一起换。
换屏的意思就是灯管。

网友:
呵呵,
最主要是亮时全部测试电压,不是时再测试电压看看哪组电压不正常.,再不行强行让高压板工作,
几路电压应该不难查.
不过最后楼主是修好了,
没有细心查问题,代换法在配件多的情况才方便.

网友(点评):
呵呵,当测到亮和不亮时的电压是一样的,会怀疑哪?

网友:
我还是云里雾里,不知楼主所表达的什么意思!

网友(点评):
主板上,一个为高压条供电的一个保险有问题,测的时候是好的,但用着的时候会突然有阻值,马上又恢复正常。。。。。